请问这个图是什么作用,不理解,两边都是5伏

楼主(2018-03-20):
大家好,我没有理解这个图的作用,为什么要这样做,两边都是5伏,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个隔离变压器嘛。

网友:
DC变AC?  逆变器的原理吗

楼主:
两边都是直流哦

网友:
直流隔离电源

网友:
隔离电源吧,右边产生左边

网友:
隔离电源,避免地环路干扰。

网友:
典型的隔离电源

网友:
隔离呀,你看两个地线的符号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C41做啥用的

楼主:
右边的两个晶闸管都连在线圈上,这个是什么作用呢,还是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妙处所在阿,为什么要用两个MCU的脚控制右边呢?

网友:
那是电感,变压器原理,看线圈的2号脚接地,上下的5v由mcu控制交替导通关断,导通关断产生的电流上下管正好相反,产生的磁感线方向正好相反

网友:
Q1/Q2按某个频率交替输出,相当于交流,才能感应到另一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1做啥用的

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
推挽隔离dcdc啊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DC的隔离模块呢?

网友:
空间?成本?都是可能的

网友:
就是一个变压器和板桥整流,电源利用率只有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DC的隔离模块呢?

模块价格很贵的,用模块都被模块厂严重剥削了一层了,这模块用别人的得10元左右,
自己这样做成本2元左右,这就是差多少钱了。

网友:
谢谢。请教下,实际应用中如果左边地没有接到大地上,左边电路是不是比没C41干扰更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价格很贵的,用模块都被模块厂严重剥削了一层了,这模块用别人的得10元左右,
自己这样做成本2元左右 ...

那个变压器不好做吧?成品变压器也不便宜!

网友:
这隔离电源效率确实有点低!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线艺的,特别的贵。 我真希望它除了这个功能,还有点别的什么讲究,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好处我们都没有想到呢?

网友C:
前级推挽,后级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级推挽,后级全波整流

请问下要补一下这些电路知识,有什么书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两个晶闸管都连在线圈上,这个是什么作用呢,还是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妙处所在阿,为什么要用两个MCU的 ...

就相当于开关电源,右边产生pwm波驱动高频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线艺的,特别的贵。 我真希望它除了这个功能,还有点别的什么讲究,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好处我们 ...

不懂你说的线艺是什么
这个功率估计也只有1W左右,这种变压器1到2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看电路图就是个简单的DCDC隔离电源,C41应该是蓝色的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说的线艺是什么
这个功率估计也只有1W左右,这种变压器1到2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看电路图就是个简单的 ...

线艺是一个品牌。
图里的变压器价格估计比一个国产DCDC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要补一下这些电路知识,有什么书可以看?

可以看看开关电源相关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开关电源相关的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