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 单片机求大家推荐

楼主(2018-03-20):
大家好,最近在做Cortex-M0单片机的选型,要求芯片有ADC PMW接口,内存64K,支持OTA,封装QFP64的。现在找了新唐(M0516LDN)、ST(STM32L051R8)、Microchips(ATSAMC20J17)、Silicon Labs(EFM32TG11B),还有其它家的芯片推荐吗,它的官网大致的美金价格是多少?求大家推荐,选型

网友A:
microchip的 amd2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的 amd20呢

Microchips选的ATSAMC20J17系列

网友:
lpc1114,上课用这个,还不错。

网友B:
其实恩质谱的KL26什么的也可以的,估计十几块钱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Microchips选的ATSAMC20J17系列

ATSAMC20 是5V 的M0+,新出来的,价格比较高;
ATSAMD20 早就量产了,性价比比较好,但是没有USB 和DMA
ATSAMD21 是D20 的升级版,有DMA和USB
价格:ATSAMD20 < ATSAMD21 < ATSAMC20/C21

Arduino Zero 用的就是ATSAMD21

网友:
你这内存 是 flash 64K ?  还是RAM 64K?

网友:
M0516LDN不是48pin的吗

网友:
stm32f030应该可以吧。f0系列好像有符合你要求的。

网友:
不差钱就选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SAMC20 是5V 的M0+,新出来的,价格比较高;
ATSAMD20 早就量产了,性价比比较好,但是没有USB 和DMA
A ...

大侠,ATSAMD20 这个大概什么价格呢,小批量好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chips选的ATSAMC20J17系列

Atsamc20j17.  128k的吧

楼主:
哈哈哈哈,谢谢大家。还有其它品牌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SAMC20 是5V 的M0+,新出来的,价格比较高;
ATSAMD20 早就量产了,性价比比较好,但是没有USB 和DMA
A ...

没有明确写,能支持5V是最好的,所以选了C2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恩质谱的KL26什么的也可以的,估计十几块钱吧

贵了一点点,而且对USB和can这些没有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确写,能支持5V是最好的,所以选了C20系列

那还是选ATSAMC21吧,C20,听说用的人少C21比C20通用。内部资源C21多,引脚是Pin to 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选ATSAMC21吧,C20,听说用的人少C21比C20通用。内部资源C21多,引脚是Pin to Pin的 ...

谢谢。不知道还有哪些品牌的M0可以列入选择呢?

网友D:
NXP  MKE02Z64  MKE04Z64

楼主:
引用 网友D:
NXP  MKE02Z64  MKE04Z64

谢谢。有人推荐的NXP的LPC844M201JBD64,不知道有多大差异。单个品牌的M0可选型号还是多。就是想把主流品牌的M0都找来看看,如果允许都时候把大家推荐的型号都罗列出来一个表格

网友:
若不差钱的话可以将需求提出,直接开个 MASK 做订制的 ASIC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人推荐的NXP的LPC844M201JBD64,不知道有多大差异。单个品牌的M0可选型号还是多。就是想把主流品 ...

NXP的LPC系列是它自家的,MKE是NXP收购飞思卡尔的kinetis系列的,虽然内核都是M0,但外设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