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ADS1248测PT100,读取的ADC值跳动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0):
碰到的问题:1.在调试过程中,首先是采集的ADC值乱跳,都几百1000多的跳, 后来发现把增益PGA设置为16以上,读到的值总为0x007FFFFF;PGA设置为1时,读取的ADC值接近自己实际计算的值;
                查手册我的PGA设置为16以下, 共模电压(ADCINP + ADCINN)/2在共模范围之内。V IN = ADCINP – ADCINN是差模输入电压,可正可负,但它的绝对值要<=VREF/PGA
                0.5<V REF <(AVDD -AVSS) - 1
                2:用示波器测试波形,SCK  DIN   DO写入读出的寄存器的值都是正确的;读取的ADC值波动这问题找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没找到,望使用过ADS1248这类芯片的网友多指点指点,提提建议,先谢谢了!!!

1.先上原理图

2.下面是我的程序初始化:
/*********************************************************************************************************
* @Function Name: SPI_FLASH_Init
* @Description  : SPI和GPIO初始化
* @param                : void
* @retval                   : void
* @date                           : 2018/03/04  PA4->SPI0_SCK  PA5->SPI0_MOSI PA6->SPI0_MISO PA7->SPI0_SEL
#define ADS1248_RST                        GPIO_PIN_2  PA
#define ADS1248_READY                GPIO_PIN_3  PA
#define ADS1248_SCK                        GPIO_PIN_4  PA
#define ADS1248_DO                        GPIO_PIN_5  PA
#define ADS1248_DIN                        GPIO_PIN_6  PA
#define ADS1248_CS                        GPIO_PIN_7  PA

#define ADS1248_START                PC12
注意一点:SCK时钟不能太快,必须小于2MHz,程序实际采用的时钟约1MHz. ADS1248芯片是在SCK下降沿采样数据.
  ********************************************************************************************************/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FIO & SPI SEL pin port & SPI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PA                                         = 1;

  CKCUClock.Bit.SPI0                                                                          = 1;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DMA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Configure SPI SCK pin, SPI MISO pin, SPI MOSI pin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DS1248_SCK        , AFIO_FUN_SPI);
  AFIO_GPxConfig(GPIO_PA, ADS1248_DIN,  AFIO_FUN_SPI);
  AFIO_GPxConfig(GPIO_PA, ADS1248_DO,   AFIO_FUN_SPI);

        AFIO_GPxConfig(GPIO_PC, ADS1248_START , AFIO_MODE_DEFAULT);           //START io初始化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ADS1248_START, GPIO_DIR_OUT);

  AFIO_GPxConfig(GPIO_PA, ADS1248_RST , AFIO_MODE_DEFAULT);             // RST io初始化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ADS1248_RST, GPIO_DIR_OUT);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ADS1248_READY, GPIO_DIR_IN);    //输入  DRDY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A, ADS1248_READY, GPIO_PR_UP);  //设置上拉
  GPIO_InputConfig(HT_GPIOA, ADS1248_READY, ENABLE);             //上拉使能
  /* SEL output inactive level */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DS1248_CS , AFIO_MODE_DEFAULT);        //CS io初始化
  ADS1248_CS_H();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ADS1248_CS, GPIO_DIR_OUT);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FIFO = SPI_FIFO_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Length = SPI_DATALENGTH_8;
  SPI_InitStructure.SPI_SELMode = SPI_SEL_SOFTWARE;
  SPI_InitStructure.SPI_SELPolarity = SPI_SELPOLARITY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  SCK 的下降沿被采集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SECOND;
  SPI_InitStructure.SPI_RxFIFOTriggerLevel = 4;
  SPI_InitStructure.SPI_TxFIFOTriggerLevel = 4;
  SPI_InitStructure.SPI_ClockPrescaler = 36; /* 原来为2 72/2=36MHz, Normal Read frequency */ // 72/32=24/32=0.75MHz,ADS1248的SCLK最快约2MHz
  SPI_Init(FLASH_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_SELOutputCmd(FLASH_SPI, ENABLE);
  SPI_Cmd(FLASH_SPI, ENABLE);
}
void ADS1248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SPI_FLASH_Init();

    ADS1248_RST_L();
    ADS1248_START_L();
    ADS1248_Delay(4000);
    ADS1248_RST_H();
    ADS1248_START_H();
    ADS1248_Delay(60000); //延时20ms;手册要求延时至少16ms
    ADS1248_CS_L();

   ADS1248_WriteREG(ADS_MUX0, 0x01);
   ADS1248_WriteREG(ADS_MUX1, 0x30);//00110000,Bit7:启用内部晶振,Bit6-5:内部基准一直打开,Bit4-3:输入基准为片上基准,Bit2-0:普通模式
   ADS1248_Delay(10000);  //延时10ms
   ADS1248_WriteREG(ADS_VBIAS, 0x00); //00000000,Bit7-0:偏置电压选择关闭(默认)
   ADS1248_WriteREG(ADS_IDAC1, 0xFF); //11111111,Bit7-4:断开内部第一恒流源的连接,Bit3-0:断开内部第二恒流源的连接  0X8F打开第一内部恒流源
   ADS1248_WriteREG(ADS_IDAC0, 0x08); //00001000,Bit7-4:只读,Bit3:DRDY/DOUT功能复用Dout线 ,Bit2-0:关闭内部恒流源
   ADS1248_WriteREG(ADS_SYS0,  0x00); //00000000,Bit7:必须设置为0,Bit6-41:选择1倍增益,Bit3-0:选择5SPS测量速度
}
/*******************************************************************************
* @Function Name: ADS1248_ReadREG
* @Description  : 写寄存器的第byteToRead个字节
* @param                : u8 regName
* @param                : u8 byteToRead
* @retval                   : u8
* @date                           : 2014/10/05
*******************************************************************************/
void ADS1248_WriteREG(u8 regaddr, u8 databyte)
{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地址
    ADS1248_WriteByte(ADS_WREG+(regaddr&0x0f));
    ADS1248_WriteByte(0x00);
        //向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写入数据databyte
    ADS1248_WriteByte(databyte);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难道下午发贴人都特别少

网友A(2020-01-20):
坐等LZ两年了,应该啥问题都解决了吧,来来来,出来发表一下心得

楼主(2020-02-19):
引用 网友A:
坐等LZ两年了,应该啥问题都解决了吧,来来来,出来发表一下心得

我擦,换方案了,没用ADS1248了  用的美信的max31865    用ADS1248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换方案了,没用ADS1248了  用的美信的max31865    用ADS1248没搞定

我也对ADS1248的双路恒流源匹配度表示比较担心,max31865也有个0.5度误差,寻找精度能达到个±0.1度看来是相当的有难度

网友B(2021-08-12):
四路pt100可以直接并联吗?我也是并联,也出现楼主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路pt100可以直接并联吗?我也是并联,也出现楼主一样的情况

最后没搞定,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