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HUB芯片FE1.1S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8-03-20):
原理图

芯片来源立创商城

插上电脑后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电路晶振在上电的时候正常起震,但是3-5秒都不工作,同时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晶振停震。

换成MA8601(一个直接替换的USB HUB芯片)就能正常工作。

为什么FE1.1S无法正常工作?

附官方的原理图

楼主:
自顶一下,别沉。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找到另一个原理图,有点差异,但不确定是否是这里导致的。

网友:
你应该看手册先

网友:
你的原理图都没贴全吧,FE1.1_DP, FE1.1_DM 接到哪了都看不到
另外发帖子好歹自己先把对比之后看到的差异说一下啊

网友A:
你的17/18/19的接法是错的吧,你说的参考设计也没看到这样的,都是4楼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17/18/19的接法是错的吧,你说的参考设计也没看到这样的,都是4楼这样的。 ...

资料在论坛里下的,据说是供应商给的。
暂时发现这里有些差异
官方的

有问题的板子

网友:
网上找到的STT,包括我13年项目上的使用方法,都是4楼那种。
建议你把17/18/19脚翘起来飞线试下,如果有频谱仪也可以看下12Mhz晶体起振后频率准不准
https://wenku.baidu.com/view/a76400f767ec102de2bd89ff.html

网友:
D+,D-加15K电阻下拉看看?

网友:
在网上找到一个pcb图,估计就是那三个脚的问题

网友B:
官方资料能共享下吗?这么片子网上搜到的资料都比较少,买了这个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资料能共享下吗?这么片子网上搜到的资料都比较少,买了这个片子

网友:
XRSTJ、BUSJ同时接高是可以的,VBUSM是检测vbus电压,47K+100K分压是3.4V,你接的是3.3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影响?

网友:
谢谢了,FE2.1的相关资料有吗?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吧,我手头用的就是4楼的图,基本上一样的,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吧,我手头用的就是4楼的图,基本上一样的,没问题的

还是没有,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问题依旧存在。

1.1S也没搞定?

网友D(2020-08-13):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最早点的电路直接换MA8601,不改外围电路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最早点的电路直接换MA8601,不改外围电路能用吗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后来换了GL850稳定使用至今。MA8601测试过能用,但是没有长期测试过。

网友(2020-10-27):
这颗芯片对电源要求很高, VD33的电源旁边的电容要靠近管脚,22uF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