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电路问题【标题不合格,将被阿莫封锁ID】

楼主(2018-03-20):
公司做电源的走了,留下一个摊子。每次眼看快要调通了就冒出新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半桥的一个桥臂影响到另外一个桥臂,导致MOS烧坏。
UCC27524+1:1变压器隔离方案试过,IR2110也试过,还有Si8233也试过。当初怀疑是驱动电路问题,单目前看可能不是。
现在测试的现象是:给变压器原边加上电压(其实只有很小的10V多电压,而不是400V),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桥臂边沿对另一个桥臂的影响,
流过MOS管的电流就会达到1A多(理论上不同时导通,就没有电流)。 如果把变压器换位一个电阻负载,就没有这个现象。
多天都未解决这个问题。   [内容修改测试++]

【↓测试示意图】

【↓示波器显示】

【↓这个是之前UCC27524的电路】

网友A:
GS脚并0.1u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脚并0.1u电容?

实际电路上没有电容

网友B:
GS脚并0.1u电容?

测测变压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桥电路问题  ”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 ...

阿莫站长,标题已改,但没有立即刷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脚并0.1u电容?

测测变压器电流

实际没有并联,画图的人可能本已是并一个小电容测试用的。
电流就是那个有同时导通的地方特别大(空载),实际上点炸mos。
电流波形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网友D:
坐等楼主ID被封,不会起标题也就罢了,被提醒后修改标题都不会,实在不应该,都是金牌会员了,又不是新人

网友E:
楼主你好,我觉得是你的驱动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你按照这个驱动电路再试试。
我也是做电源的,如果你公司在深圳,我周末可以过去帮你看下问题点。

网友:
楼主你好 楼主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修改。

要改楼主位。修改成功会立即显示的,不存在延时问题。

阿莫站长,我之前以为手机上修改的问题,现在用电脑修改也改不了标题,但是可以修改内容。“[内容修改测试]  ”是我刚加的。
不知道这个什么问题,我想把标题修改为《求教半桥电路问题:两路信号相互影响导致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ID被封,不会起标题也就罢了,被提醒后修改标题都不会,实在不应该,都是金牌会员了,又不是新人{: ...

你教教我呗! 我发现改不了标题,但是能修改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觉得是你的驱动电路设计的有问题,你按照这个驱动电路再试试。
我也是做电源的,如果你公司在 ...

可惜不在深圳。精简的电路也试过,也是不行,我想是不是后面的变压器和电容有关呢? 因为连接阻性负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标题在内容最上面

网友F:
你好,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惜不在深圳。精简的电路也试过,也是不行,我想是不是后面的变压器和电容有关呢? 因为连接阻性负载是 ...

如果控制电路是开环的话,副边的负载应该不会引起驱动电路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还没有,正在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可能?能修改内容,我也看到你说的[内容修改测试]了。

却不能修改标题?!

确实是尝试修改很多次了,浏览器也尝试了其它,真的无效。
莫大高抬贵手!版规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以为已经把问题描述清楚了,但是你指出问题后确实发现可能描述不清。

网友:
我的WIN10/64位的本子,就无法登陆本论坛,验证码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控制电路是开环的话,副边的负载应该不会引起驱动电路的异常。

目前采用开环测试的,我想知道可能是哪些因素引起的?

现在是在主板上加了一块控制板,引线是有点长,不知道这个影响大不? 其实原先都在主板(没有小板)上测也有问题。

网友G:
换chrome浏览器试试看

网友:
可怜的楼主标题还没改过来

网友:
用手机修改。不行就换电脑,ip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采用开环测试的,我想知道可能是哪些因素引起的?

现在是在主板上加了一块控制板,引线是有点长,不 ...

你把负载带上去测试,去看芯片的驱动波形是否异常。如果驱动波形正常,那就是驱动电路没有设计好;如果驱动波形异常,那就是芯片被干扰了。
我看了你的原理图,你这个电源是LLC拓扑结果还是不对称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chrome浏览器试试看

试了,在不同的电脑上也试过。

网友H:
能不能看下驱动芯片到MOS得走线,能不能吧上升沿时间加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看下驱动芯片到MOS得走线,能不能吧上升沿时间加长点

GS加电容测试了一下    但是是以开关损耗大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控制电路是开环的话,副边的负载应该不会引起驱动电路的异常。

换了一个变压器,居然看起来好了!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变压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j0719是否看到这个帖子?

由于你的投诉,我们将这样处理:

站长按照规则处理就好,没有尺寸,不成方圆。
但是你在后台也能看到我用了很多不同的ip和浏览器登录(实际是不同的电脑+操作系统+浏览器的组合),目的就是修改这个标题,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兼容性的bug,我已经按照我能做的最大努力做了。

站长的认真我钦佩,而且从很多事情看出来有清晰的逻辑。
这里可能不够严密的逻辑是:如果你初始化之后能修改,是不是意味着我之前也能修改呢?
但是对于这样的验证其实我也没有意见,毕竟法律上还分国内法系和英美法系。

网友:
这个不能改标题的事,为何不拍个视频,证明真假呢?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其实可以用手机拍个改不了的视频发上来,说不定顺边解决一下论坛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结果: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237-1-1.html?_dsign=2622dd59

他可能开了 猴子脚本 或者 广告拦截 就会这样  发不出去/显示不全,因为他拦截了脚本。
我之前在路由器开了广告拦截,很多网站都显示不全,论坛登不上去。
我记得老DZ上传是需要flash的,没有也传不了,不过现在DZ基本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