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液位 位移传感器阻尼问题

楼主(2018-03-20):
磁致液位传感器的末端橡胶阻尼,有大神知道哪儿可以买到吗?材质看起来像橡胶,但没找到实物

楼主:
难道这论坛没人搞这个么!

网友:
应该就是橡胶,但橡胶里面掺了许多成分吧,而且这种阻尼橡胶还不能受温度影响,否则对波形产生不利影响。

网友A(2018-07-14):
这个精度有多高?

楼主(2018-10-09):
已经开发成功了

网友:
那你还不分享一下吗?

楼主(2019-01-07):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有多高?

测试下来 在900mm的情况下 ,重复精度在正负0.001mm 在5000mm的情况下,稍微差一点,在正负0.01mm

楼主:
如果有需要开发的,可以加我QQ 568866758

网友B:
这个重复精度靠什么保证的?你用高一等级的设备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复精度靠什么保证的?你用高一等级的设备测试了?

重复精度 其实就是分辨率啦,这个是测量绝对位置。要保证绝对精度的话 ,得找高一个等级的来校准。

楼主(2019-08-2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1035348836 可以去这里,这里有

网友C:
前后死区最短能做到多少? 这个是关键
以及抗磁场干扰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后死区最短能做到多少? 这个是关键
以及抗磁场干扰性能怎么样?

前后50mm   市场验证2年,放电机旁边没有被干扰跳动情况,具体电磁多强,暂时没有正规仪器测试

网友(2019-11-10):
波导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