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2款淘宝评价过万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8-03-21):
1款标称12V4A 一款标称12V5A,拿到手里感觉很轻,就破坏了看看
12V4A的 18.5元一个,12V5A  13元一个,

12V4A拆解图:

12V5A拆解图:

网友A:
这种电源满负载必死

楼主:
图片没有按照我的编辑顺序显示,大家看图片名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满负载必死

我用镊子短路过,有短路保护

网友B:
电源板要直接去汕头  桂鱼 陈店 揭阳这些地方的淘宝店拿货,原装进口的那种,只拿里面的芯也可以
5-10元左右,每颗分量都很重,滤波线圈什么通通给设计上去的那种,什么胶堆很多,完了外面还搞一大块紫铜包裹下的那种最好
外壳+AC+DC线跟卖芯或者卖电源的老板拿,直接打标签 一套下来2块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要直接去汕头  桂鱼 陈店 揭阳这些地方的淘宝店拿货,原装进口的那种,只拿里面的芯也可以
5-10元左 ...

你说的电源板是拆家的还是新的?能否给个链接或者关键词

网友B:
上淘宝找专门找XVxa电源板,跟着量或者价格进去,一般朱姓老板比较多,估计是家族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找专门找XVxa电源板,跟着量或者价格进去,一般朱姓老板比较多,估计是家族企业? ...

好的,谢谢

网友C:
以前我也上当受骗过哈哈, 当时就想 哪来这么多工包货! 真的小看了潮州人的造假能力了.
都标什么台达啊,富士康什么的, 其实都是假的~不信你拆开看看 跟淘宝上图片的不一样,
当然 按照他们标称的百分之50用 还是没问题的,就是品控就不太行了, 拿50个总有两三个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镊子短路过,有短路保护

不是说短路,是说这种电源在高负载时发热会很严重,都不用到满载,长点时间80%都会烫到外壳融化,然后呵呵。

用在40%以下应该没多少问题。

楼主:
小弟不才,多谢元老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上当受骗过哈哈, 当时就想 哪来这么多工包货! 真的小看了潮州人的造假能力了.
都标什么台达啊,富 ...

现在你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
光价格来说,真的是良心价了,这价格拿到这种电源,还不错了,至少输入电感没省掉,至少输入电解容量省掉了一半(220V用,无所谓)

网友:
我跟你说我买8-90元的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有个板子上都写了36W,就是12V3A  虚标啊。

网友:
这种电源我一般买拆机模块的都是进口电器里面拆出来的。做工和用量都杠杠的,不过货源无法保证有时候缺货了老板就坐地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要直接去汕头  桂鱼 陈店 揭阳这些地方的淘宝店拿货,原装进口的那种,只拿里面的芯也可以
5-10元左 ...

这些是走四进来的么?

网友D:
4年前买过一个摩托罗拉的12V 3A电源,用料还行,7x24跑了4年还健在。
拆解图片来自卖家,原电源是美国100~120V规格,但除了电解是250V以外其余器件都是按220V规格来的,所以回来拆开换个400V的电解就搞定了。

网友:
看起来就像是旧的,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年前买过一个摩托罗拉的12V 3A电源,用料还行,7x24跑了4年还健在。
拆解图片来自卖家,原电源是美国100~1 ...

大师回帖,不胜荣幸

网友:
买的明纬的12V/1.5A的都要50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