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统计容量函数 f_getfree疑惑

楼主(2018-03-21):
CPU:STM32F407IGHT
FLASH:SST38VF6401
fatfs R0.13A 最新
开发环境:mdk

目前已经格式化成功,可以挂载、创建文件、读写等。
但是通过f_getfree函数测试容量,发现可用容量只有总容量的一半。跟踪f_getfree代码,发现代码如下(ff.c  L4663):

if(fs->fs_type == FS_FAT16)  //FAT16文件格式
{
        if(ld_word(fs->win + i) == 0) //数据为0x0000
        {
                nfree++; //空闲扇区数加1
        }

       i %= 512;
}

代码如上,可以看到其从第一个数据扇区到最后一个扇区,检测指定位置的数据是不是0,如果是0,空闲扇区数就增1。首先我不太明白这样是什么机制,不过按照它的这个处理流程,我将flash全片写为0,然后再调用该接口,发现总可用扇区数和空闲扇区数相等了。这什么情况?难道我拿到一个新存储芯片 ,首先要将其全部写0?写0也没啥问题,真正的问题是,SST38VF6401字编程典型时间是7us,按照8M字节来算,大概需要50多秒时间,这谁受得了???

网友A:
只把这一个位置写0不就行了... 你再看看他的mkfs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把这一个位置写0不就行了... 你再看看他的mkfs怎么写的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驱动有问题,修改后已O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