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版主W25Q32JVSSIQ和W25Q32FVSSIQ有什么差别,除价格上

楼主(2018-03-21):
W25Q32JVSSIQ
W25Q32FVSSIQ
这2个型号有什么差异性,J型号的要便宜些

网友:
规格书没说明差异性吗?

网友A:
华邦W25Q系列中J后缀是后面推出的,F后缀应该是慢慢停产了,之前对比过,记得好像J系列速率支持更高些,大部分应用应该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批量使用,还是建议测试一下。

网友:
好像擦除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邦W25Q系列中J后缀是后面推出的,F后缀应该是慢慢停产了,之前对比过,记得好像J系列速率支持更高些,大 ...

明白,thanks

网友:
J系列是新出的,速度能到130M

网友:
JV没有HOLD功能引脚

楼主:
W25Q16JV PDF

网友(2018-05-19):
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说得对, 好

网友B:
W25Q32FVSSIQ 要停产了,用法好像兼容的

网友(2018-08-05):
引用 网友B:
W25Q32FVSSIQ 要停产了,用法好像兼容的

后缀Q好像是QE=1,OPT了,无法单独工作在单SPI模式,只能工作在双或者四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