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40128c TOPWAY液晶屏规格书与驱动程序

楼主(2018-03-21):
(图片)

网友:
嗯,记录下,晚上回去下载

网友A(2019-01-30):
有测试过吗?好不好用?

楼主:
多少测试OK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过吗?好不好用?

你提供液晶屏的控制器型号出来
应能帮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液晶屏的控制器型号出来
应能帮上你

T6963控制的160128,用STM32F103驱动。

网友B:
unsigned char CheckFlagST01(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10;i>0;i--)
        {
                //8080时序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0xff);
                CS = 0;
                RW_WR = 1;
                RS = 1;
                E_RD = 0;
                Delay_Xus(2);
                LCD_PORT_SET_IN();
                j = LCD_PORT_IN;
                E_RD = 1;
                Delay_Xus(2);
                CS = 1;
                if((j & 0x03) == 0x03) break;
        }
        return (i);
}

unsigned char CheckFlagST3(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10;i>0;i--)
        {
                //8080时序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0xff);
                CS = 0;
                RW_WR = 1;
                RS = 1;
                E_RD = 0;
                Delay_Xus(2);
                LCD_PORT_SET_IN();
                j = LCD_PORT_IN;
                E_RD = 1;
                Delay_Xus(2);
                CS = 1;
                if((j & 0x08) == 0x08)
                break;
        }
        return i;
}

void T6963_WriteComd_NoParameter(unsigned char comd)
{
        while(CheckFlagST01() == 0);
        //8080时序
        CS = 0;
        RS = 1;
        E_RD = 1;
        Delay_Xus(2);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comd);
        RW_WR = 0;
        Delay_Xus(2);
        RW_WR = 1;
        Delay_Xus(2);
        CS = 1;
}

void T6963_WriteComd_TwoParameter(unsigned char comd,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8080时序
        while(CheckFlagST01() == 0);
        CS = 0;
        RS = 0;
        E_RD = 1;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dat1);
        RW_WR = 0;
        Delay_Xus(2);
        RW_WR = 1;
        Delay_Xus(2);
        CS = 1;
        while(CheckFlagST01() == 0);
        CS = 0;
        RS = 0;
        E_RD = 1;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dat2);
        RW_WR = 0;
        Delay_Xus(2);
        RW_WR = 1;
        Delay_Xus(2);
        CS = 1;
        while(CheckFlagST01() == 0);
        CS = 0;
        RS = 1;
        E_RD = 1;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comd);
        RW_WR = 0;
        Delay_Xus(2);
        RW_WR = 1;
        Delay_Xus(2);
        CS = 1;
}

void T6963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CheckFlagST3() == 0);

        //8080时序
        CS = 0;
        RS = 0;
        E_RD = 1;
        LCD_PORT_SET_OUT();
        LCD_PORT_OUT(dat);
        RW_WR = 0;
        Delay_Xus(2);
        RW_WR = 1;
        Delay_Xus(2);
        CS = 1;
}
相关忙标志判断与读写函数,看是否有参考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CheckFlagST01(void)
{
        unsigned char i,j;

你好,有没有能代替JLX的320240的液晶屏吗?我们用他们的一款显示模组,总是有质量问题,想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没有能代替JLX的320240的液晶屏吗?我们用他们的一款显示模组,总是有质量问题,想换掉 ...

是5.7那款么,这款有。
可以把图纸给我对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我给图纸给你看看也可以。
如果屏有技术问题,我也可以在坛里讲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5.7那款么,这款有。
可以把图纸给我对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我给图纸给你看看也可以。
如果屏有技 ...

不是5.7的,是3.5的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5.7的,是3.5的好像

这样,可以提供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提供一下图纸看看

http://www.docin.com/p-2035821169.html
就这款,你们公司什么名字?能保证质量长期供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docin.com/p-2035821169.html
就这款,你们公司什么名字?能保证质量长期供货吗? ...

你这个链接用手机点进去是恶意病毒,手机直接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链接用手机点进去是恶意病毒,手机直接挂了。

卧槽,豆丁网的文档而已,他们网站包括淘宝店已经没有这个型号的链接了,估计是被其他型号替代了,你这手机不行啊,是不是用的菊花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豆丁网的文档而已,他们网站包括淘宝店已经没有这个型号的链接了,估计是被其他型号替代了,你这手 ...

真的,此提示后再点则手机半屏的红色报警,马上关机,努比亚手机,没有装特别的安全卫士,还有些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