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直流无刷电机调速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8-03-21):
        有一个直流无刷风扇,突发奇想想试一下PWM调速,使用正端驱动和负端驱动都不能驱动。
        这个是无刷风扇里面的驱动芯片,丝印284 034c

      使用下面两种驱动方式都不行,PWM频率从几十khz到几KHZ风扇都不动,最后在电极两端并
      一个电解电容才可以,不过电解电容会鸣叫,发热。

      以前自己没接触过直流无刷电机驱动,不认识这个芯片,不知道如何对这种风扇调速?
    (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A:
有些IC支持PWM调速,有些IC支持VSP调速,即是模拟电压调速,有些IC是不支持调速的。你可以改变下电源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IC支持PWM调速,有些IC支持VSP调速,即是模拟电压调速,有些IC是不支持调速的。你可以改变下电源电压试 ...

改变电源电压确实可以调速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方法?

网友B:
单相无刷电机,microchip有文档的

网友C:
这种小风扇,用CC6420驱动,SO8封装,

PWM调速,最低转速设置,堵转,过流,电源反接,过热保护这些都有。

价格非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风扇,用CC6420驱动,SO8封装,

PWM调速,最低转速设置,堵转,过流,电源反接,过热保护这些都有。 ...

我是想对一个成品风扇进行调速(风扇里已经有无刷驱动芯片),你说的这个芯片是无刷电机驱动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无刷电机,microchip有文档的

我不是想做无刷驱动,是想对一个成品无刷风扇进行调速

楼主:
没人回复了,结帖吧

网友D:
pwm用很低的频率试试,几Hz或者十几Hz,而且还要先给大占空比,等速度到想要的转速后再降低占空比使转速稳定。

网友:
比如满速2000,现在需要1000,先给100%占空比,等转速到1000,再降低占空比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用很低的频率试试,几Hz或者十几Hz,而且还要先给大占空比,等速度到想要的转速后再降低占空比使转速稳 ...

谢谢回复。
        从10khz到1khz都尝试过,用mos进行负端驱动总是不行,在风扇两端并电解电容,风扇可以转,但是有很大的反向尖峰,导致电解电容发热,滋滋叫。后面我用正端驱动输出串二极管然后并电解电容,这样子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不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mos不行。
         你说的先给大占空比确实有道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从10khz到1khz都尝试过,用mos进行负端驱动总是不行,在风扇两端并电解电容,风扇可 ...

纠正错误:从10hz.到1khz

网友B:
pc规格的风扇驱动用25kpwm,pmos驱动,不能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规格的风扇驱动用25kpwm,pmos驱动,不能用nmos

能否说下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规格的风扇驱动用25kpwm,pmos驱动,不能用nmos

同问,求解答

网友:
改变电压肯定可以

网友E(2018-11-29):
AH284属于CMOS工艺,你的思路是对的,只是这个芯片不兼容,你用AH276就可以,我做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H284属于CMOS工艺,你的思路是对的,只是这个芯片不兼容,你用AH276就可以,我做风扇的、 ...

风扇芯片我没法改,因为是成品风扇
我只能更改我的驱动电路来达到调速,请问这个如何才能调速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H284属于CMOS工艺,你的思路是对的,只是这个芯片不兼容,你用AH276就可以,我做风扇的、 ...

同问这种成品风扇简单的调速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种成品风扇简单的调速方式

直接驱动MOS管,但是马达线路要用全桥驱动,不然反电动势电压很高,容易烧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驱动MOS管,但是马达线路要用全桥驱动,不然反电动势电压很高,容易烧风扇。 ...

企鹅277146012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芯片我没法改,因为是成品风扇
我只能更改我的驱动电路来达到调速,请问这个如何才能调速啦? ...

这颗芯片不适用这样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