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复制到WORD竖字符错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21):
原理图复制到WORD竖字符错位,怎么解决?
好像是竖的出现概率很高。

网友:
截图可以吧

楼主:
截图质量与直接复制差太多。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输出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输出PDF?

有时也会错位,不过复制到word清晰度与直接复制也有明显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也会错位,不过复制到word清晰度与直接复制也有明显区别。

为什么要复制到word里?word本来就不是干这个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也会错位,不过复制到word清晰度与直接复制也有明显区别。

用打印功能,打印成pdf,肯定不会错位。
高版本直接生成pdf,也没有发现错位的。

楼主说一下你用的软件版本和名称比较好。

网友:
我这是一比一输出pdf,几年了没发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复制到word里?word本来就不是干这个事的。

WORD用,做文档,需要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D用,做文档,需要原理图。

不用word出图,那截个图就行了。

网友:
直接导出BMP就好了呀;或者生成html格式原理图;点击即开

网友B:
呵呵,大伙的招不太好!

最好在AD打印预览时,右键 导出wmf 图片格式!!这种图片是矢量格式,放大不会失真!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伙的招不太好!

行了,这一招太牛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