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相位法激光测距仪里使用的激光发射和接收传感器

楼主(2018-03-21):
如题,想自己开发一个激光测距仪,但是找不到相关激光发射和接收的传感器。在宝宝上找的貌似650nm左右,买家评论里说啥的都有,没有决心下手,哪位大神搞过相位激光测距的求指教,谢谢啦!

网友:
希望有懂行的说说

楼主:
希望有懂行的说说,谢谢!

楼主:
希望有懂行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650 nm   630nm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 nm   630nm的都可以;

有具体的型号吗?求推荐,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型号吗?求推荐,谢谢大神

看你打算测多远的呢

楼主:
10米以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打算测多远的呢

10米以内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6.41c86518an90dH&id=537815129596&ns=1&abbucket=20 ...

非常感谢!

网友B:
买个淘宝货,拆开看看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淘宝货,拆开看看就都有了

上面没有型号

网友C:
没型号的原件拍照发论坛,标题后加个  内有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型号的原件拍照发论坛,标题后加个  内有福利

谢谢你的建议,拍好了发上来

楼主:
今天终于有空拆解一个,感觉没什么收获,上面根本没有型号,请认识的给说说,谢谢大家了!!

外形1

外形2

拆解外壳,STM32F030主控

这一面是光路

拆掉塑料外罩,露出两个貌似激光接收的透明芯片,没有型号

两个激光管,应该是接收

反面

激光接收电路小板,焊盘都掉了

侧面

反面

两个貌似接收管,上面只标了R

网友:
标了R 的应该是激光发射管;

网友:
你这个模块是哪家公司的呀,感觉很老的样子;

网友:
接收一般是APD吧,会加滤镜的

网友D(2018-10-29):
请问楼主折腾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折腾出来了吗?

没有啊,连传感器资料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连传感器资料都没有。。。。

估计只能去找模组厂家

网友E(2019-01-04):
LZ你是自己做玩还是公司的项目啊?

网友F(2019-02-17):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连传感器资料都没有。。。。

激光测距这个里面还是有不少难度的,之前在坛子里搜过,资料也不多,尝试过的基本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是自己做玩还是公司的项目啊?

自己搞着玩玩呢,结果没玩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激光测距这个里面还是有不少难度的,之前在坛子里搜过,资料也不多,尝试过的基本都失败了。 ...

是的,谢谢关心

网友G:
我有激光发射管  OSRAM    SPL-2F81-2S

网友:
808nm   1.5瓦  to220封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有激光发射管  OSRAM    SPL-2F81-2S

你有一只还是你代理?

网友:
没做过,问题在:光路自己处理不了/需要大概皮秒以下的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一只还是你代理?

我有好几百只,给国家电网做项目剩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