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接口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8-03-22):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到网络,且设备数量多,计划不是全部接线回路由器,每台设备有两个接口,一进一出以级连的形式组网,求各位大神推荐下能实现此功能的网络接口芯片,最好芯片带有协议栈,因为要用STM32的芯片驱动网络芯片。

网友:
带协议栈的就是W5x00,上wiznet找
http://www.wiznet.io/product/tcpip-chip/

国产的南京沁恒CH395

网友A:
级联有难度,哈哈。万一中间哪坏了就杯具了。

网友:
这种组网形式不常见,我在施耐德的一款工业以太网产品上见过这种类似于现场总线形式的网络拓扑结构。

网友: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以太网用菊花链就是每个设备装一个3口交换机,一个对内,两个对外,存储转发。缺点就是共享带宽。

网友:
用过stm32驱动DP83848+DM9000实现类似的功能,协议栈用的LWIP,DP83848是MII接口的,DM9000是并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联有难度,哈哈。万一中间哪坏了就杯具了。

是的,这是最大的毛病。中间任何一个点断线了整个网络都不能用了。
不像传统的星形结构,任何一个点断线对其它的点都不影响。

楼主:
菊花链的坏一个肯定是要换设备的,这个在有些设备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想要带有协议栈因为主芯片跑协议栈怕其它功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菊花链的坏一个肯定是要换设备的,这个在有些设备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目前想要带有协议栈因为主芯片跑协议 ...

除非你只拿它做系统内部的连接,不做系统间连接。
作为系统内部连接,传输关键控制数据,任何一个坏了就叫人检修整个系统或许可以(整个系统或许就在一个电箱里),
如果是主机带一大堆传感器,分布在很大的车间各处,你能说一个传感器坏了/断线了就让其它的传感器也都不能用吗?

网友C:
可以热备份啊,环网不就行了吗?主机带两路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只拿它做系统内部的连接,不做系统间连接。
作为系统内部连接,传输关键控制数据,任何一个坏了就 ...

只做简单的传输,每个设备是独立的,设备可以自己运行或接收上位机数据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热备份啊,环网不就行了吗?主机带两路以太网

两路以太网成本上去了,目前有方案是一个芯片带两个网络变压器,但芯片型号被打磨了。

网友:
以前在设备上用网线做过类似的接法,不过是做CAN通信,一跟网线上还能走多个CAN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路以太网成本上去了,目前有方案是一个芯片带两个网络变压器,但芯片型号被打磨了。 ...

就是个交换机芯片啊
随便找个三口的交换机就行了,一个口对内,另外两个口对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交换机芯片啊
随便找个三口的交换机就行了,一个口对内,另外两个口对外。

好的,那我找下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联有难度,哈哈。万一中间哪坏了就杯具了。

接成环网,类似HSR那样

网友:
16楼正解,就是整个交换机在设备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交换机芯片啊
随便找个三口的交换机就行了,一个口对内,另外两个口对外。

不如顺便举个例子说下哪个好用,稳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顺便举个例子说下哪个好用,稳定,谢谢

我自己用KSZ8795,还不错,稳定性很好,只是价钱不便宜。有4个网线口和一个MAC口。
工业品不在乎价钱,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我们实测可以打过4千伏脉冲群8千伏静电,所以就用了。。。。

网友E:
mac那边直接接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c那边直接接主机?

MAC那边接STM32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热备份啊,环网不就行了吗?主机带两路以太网

环网也不可靠 ,还需要软件配合 搞不好就脑裂了,有条件还是光纤吧

网友:
换双网口的单片机,

网友:
imx287 带 L2 switch

网友F:
数据量不大可以用CAN总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找下芯片,谢谢!

估计是KSZ8863MLL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量不大可以用CAN总线

通讯协议已经定了用别人的,是基于UD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KSZ8863MLLI

找了两天好像基本就是你说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