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安装在麦克纳姆轮AGV上的实验

楼主(2018-03-22):
麦克尼姆轮直径315mm AGV车承载1t没问题。

楼主:
AGV用4个400W的直流伺服电机驱动。电源是48V锂电池。80AH。

楼主:
电路控制是基于STM32的

楼主:
附件是AGV 运动 测试 视频

网友:
麦轮橡胶容易磨损,这才是限制性因素

网友:
机械臂是史陶比尔的吗?

网友:
没看到雷达、深度相机这些啊

网友:
用的什么驱动器呀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器用什么方案?电机减速比大概多少,转动时电机电流声音大不大?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的~

网友:
麦克纳姆轮有没有悬挂?

楼主:
谢谢关注,统一回复:
1. 车辆承载支架分为前后2段,看看图1就知道啦。2段之间有1个轴承做的铰链,确保地面不平整时,4个麦克纳姆轮都能接地受力,避免打滑。
打滑、磨损、承载力,速度等因素,是影响麦克纳姆轮的核心因素。
2. “直流伺服电机 400W”是杭州产的无刷电机,TB网上能搜到。用“脉冲+方向”控制,这个和使用交流伺服电机的感觉相同,几乎没有噪音。
3. 电机3000RPM,与车轮之间有减速机,减速比5:1,用的行星减速机。
4. 机械手是STAUBLI
5. 4轴脉冲及运动控制算法等已经测试OK。
6. 激光导航或者深度相机等正在寻求方案,还盼坛友多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统一回复:
1. 车辆承载支架分为前后2段,看看图1就知道啦。2段之间有1个轴承做的铰链,确保地面 ...

     不知楼主四个电机有没有加编码器,这种方案我当年做过,如果轮子转速不一就会磨轮,最重要的是走不了直线,不过没用麦克纳姆轮,当时想用,但成本太高,如果楼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感觉是麦克纳姆轮的功效;我后来是用链条传动前后轮解决磨轮的,走直线加高精度编码器在平地有用,但走颠簸的路不行,加随动轮测也解决不了,不过一般是在平面走;

    刚看了原来用了伺服器这个成本就高啊;那上面问题还是容易解决,我当时用的是无刷电机,不带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四个电机有没有加编码器,这种方案我当年做过,如果轮子转速不一就会磨轮,最重要的是走不 ...

必须要有编码器反馈的,麦克纳姆轮的转速要精确控制,否则不仅轮胎磨损严重,而且走起来的姿态会很怪异。这种轮子的车子可以任意方向移动,原地旋转,每个轮子的转速根据运动需要都不一样。走直线不直的问题,受机械装配安装偏差,软件控制轮子转速偏差等因素影响,这个只能靠导航定位来弥补,问题倒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四个电机有没有加编码器,这种方案我当年做过,如果轮子转速不一就会磨轮,最重要的是走不 ...

必须有编码器!和交流伺服一样的性能。

网友:
主流是激光导航

网友:
加上视频识别

网友(2018-11-30):
准备开始研究

网友(2019-01-19):
能量产吗?还是实验室产品?

网友B(2019-03-22):
我们正在整激光雷达、深度相机这块,就是买不起机械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正在整激光雷达、深度相机这块,就是买不起机械臂

国产机械臂很便宜的,你反正都是测试的。桌面型的小六轴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产机械臂很便宜的,你反正都是测试的。桌面型的小六轴就够了

电机还是舵机呢,我感觉超过两千的 我都要哭好几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还是舵机呢,我感觉超过两千的 我都要哭好几周

个人整激光雷达?兄弟,你这个有点流弊。

网友:
轮子与环氧树脂地面的摩擦力怎样,以前用100MM的麦轮,在室内测试,与地面的瓷砖打滑严重,在马路上,又同上面所讲,刚性结构,导致有不着地情况,导致行走怪异。

当然我那个只是个模型,走出样子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编码器可不可以?比如一个4对极的无刷电机,减速比是10,只利用霍尔信号,轴端分辨率能到240ppr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整激光雷达?兄弟,你这个有点流弊。

哈哈哈,不是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