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可以用MOS管控制220直流电机调速吗

楼主(2018-03-22):
如题,帮客户订做一个产品,控制一个220V的直流电机调速。客户现有的样板方案用的是可控硅砍波后整流来控制220V直流电机实现调速。我认为这些的方式比较麻烦,想直接整流滤波后,用MOS管输出PWM控制电机调速。但是担心MOS管没有可控硅耐用,容易烧。求大神指点一下。MOS管输出PWM控制220V直流电机调速是否可行?电机功率不大,100W的样子。我知道桥堆整流滤波后电压会去到300V,这是220V的电机,但是客户一直是这样用,电机不会烧。

网友A:
有超级结Super Junction MOSFET,耐压650V,最大电流达9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超级结Super Junction MOSFET,耐压650V,最大电流达90A。

价格一千起,,,哈哈

网友:
用igbt试试。。。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MOC3061+可控硅调速也不错。

网友:
电磁炉的IGBT可以吗?

楼主:
MOS管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超级结Super Junction MOSFET,耐压650V,最大电流达90A。

100W/220V=0.46A电流,用IRF830 500V 5A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MOC3061+可控硅调速也不错。

过零触发,会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W/220V=0.46A电流,用IRF830 500V 5A不可行?

5A/0.46A=10.6,>8,应该差不多。

网友:
IGBT 可以的,  要注意PWM关时期的电机续流问题

网友:
可控硅皮实便宜,没必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0.46A=10.6,>8,应该差不多。

5A/0.46A=10.6,>8是什么原理?

网友B:
FQPF12N60

网友:
引用 楼主:
5A/0.46A=10.6,>8是什么原理?

一般选择MOS的电流值为负载额定电流8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5A/0.46A=10.6,>8是什么原理?

大于8倍的余量

网友:
早就有这类调速器在卖了,里面就是MOS管的

网友C:
MOS管控制和可控硅控制在成本上就不是一个等级了

网友D:
这是我以前抄的一个电路,这个控制器是控制220V直流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QPF12N60

能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以前抄的一个电路,这个控制器是控制220V直流电机的

画得好销魂

网友E:
实在不放心就用电磁炉的IGBT绝对够用!

网友:
哈哈,只是向你说明mos管能用,后来看到过一个400瓦的控制器是用了2个mos管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放心就用电磁炉的IGBT绝对够用!

igbt要用负电压关断,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控制和可控硅控制在成本上就不是一个等级了

算了一下,moc3023加可控硅是差不多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moc3023加可控硅是差不多钱的。

搞到最后还不如直接去买简易变频器带交流电机

网友:
我家必艾奇跑步机的电机好像是2HP180V1500W8A,直接220整流,然后两个470uF电容直接并联滤波,记着好像是用的30A的IGBT。上次因电容充电的水泥电阻损坏拆开一次。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180V,直接用的300V使用pwm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以前抄的一个电路,这个控制器是控制220V直流电机的

你这个图有点吊,直接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