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 2A 模块 在新能源车上的干扰求助

楼主(2018-03-22):
这个电源主要是给系统的整个通讯模块供电的,但新能源车上的24V电源会定期的有干扰,如刹车或启动时会有120kHz ~ 1MHz频率的干扰信号,同时还有尖峰脉冲(含有10MHz以上不同的多次谐波成分),最高尖峰电压高达50V,这也导致了部分电源模块损坏。

汽车电子行业,电源一般都会加什么滤波器吗?如果希望得到很干净的电源,这部分的干扰要如何滤除,特别是10M的这个尖峰脉冲,甚至都影响到了整个产品的正常工作。

该电源暂时不考虑隔离电源,用被动滤波器是否可以解决该问题?或者换DC/DC IC?

附上10M的干扰波形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一种隔离dc-dc。。

网友:
串个大的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有一种隔离dc-dc。。

嗯,知道,贵了,没用上~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过的标准呢?我知道,但是不能说,这部分算硬件上最核心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过的标准呢?我知道,但是不能说,这部分算硬件上最核心的部分了 ...

好吧,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好好看一下IS07637 再来做电源吧。电源能坏不是没理由的 ,只能说你不了解考虑的不全面。

网友:
我也做这个,就是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