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里面有极性的元件怎样布放(角度)有利于贴片机

楼主(2018-03-22):
pcB文件里面有极性的元件怎样布放(角度)有利于贴片机贴片。集成电路怎样布放有利于贴片?老司机说一下。

网友A:
方向有影响的工序是是回流焊,贴片那里影响不大。片装元件垂直于进炉方向,不容易立碑。两个焊盘锡膏同时进炉,同时熔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向有影响的工序是是回流焊,贴片那里影响不大。片装元件垂直于进炉方向,不容易立碑。两个焊盘锡膏同时进 ...

不会是你很少离线做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有影响的工序是是回流焊,贴片那里影响不大。片装元件垂直于进炉方向,不容易立碑。两个焊盘锡膏同时进 ...

这样有横有竖放置放置元器件是不是不利于贴片,我记得有篇帖子提醒要注意二极管,电解电容的布置方向,不然容易贴错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有影响的工序是是回流焊,贴片那里影响不大。片装元件垂直于进炉方向,不容易立碑。两个焊盘锡膏同时进 ...

这样有横有竖放置放置元器件是不是不利于贴片,我记得有篇帖子提醒要注意二极管,电解电容的布置方向,不然可能会贴错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有横有竖放置放置元器件是不是不利于贴片,我记得有篇帖子提醒要注意二极管,电解电容的布置方向,不 ...

好像说的是封装有方向,做的跟编带的方向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有横有竖放置放置元器件是不是不利于贴片,我记得有篇帖子提醒要注意二极管,电解电容的布置方向,不 ...

机器通常不会贴错,人容易装错。
极性标志和器件上的标志画成一样,不要去标正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有横有竖放置放置元器件是不是不利于贴片,我记得有篇帖子提醒要注意二极管,电解电容的布置方向,不 ...

不核对极性根本不行,同种封装的管子,编带里面方向有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很少离线做程序吧.

除了离线做程序还可以怎么弄?PCB上没丝印,上机也看不出方向呀。

网友:
量大,零件方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确说,料多的,器件方向非常重要,可以直接导资料,稍微整理就可以导入机器,节省很多时间
如果方向不 ...

“量大”,元件的方向性直接影响产能!贴片坐标编程只是一次性修改。

楼主:
那就是说吸嘴是可以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