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以阻焊层的形式在基板上绘制图案

楼主(2018-03-23):
如图所示,如果直接上上述图案及文字转到阻焊层,那么将会造成相应区域的开窗。但是现在我想要将这个图案和文字以阻焊油的形式保留下来,而其它区域的阻焊油开窗,相当于反相,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怎么操作会比较方便?

网友:
在cad里边画好图,将文字也用线条处理一下,然后存成DXF文件,导入ad中,设置规则,线间距改为0.01mil,铺铜,不移除死铜,然后打散,

网友A:
看了这个视频您就明白了

网友B:
出Gerber的时候阻焊层用正片,但要注意其他地方是不是真的都不盖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视频您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视频已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Gerber的时候阻焊层用正片,但要注意其他地方是不是真的都不盖阻焊

该方法也曾考虑,但因为一反就全反了,对于其它不想反的地方又需要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视频您就明白了

我看到了您的视频,感觉非常有帮助,是否有全集?

网友C:
把图片做成字体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您的视频,感觉非常有帮助,是否有全集?

有合集,就是论坛大神传的,我从中给你提取了一个而已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6460&highlight=altiu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片做成字体就很好解决了,

做成图片加载进去有几个问题:

1. 不好修改大小
2. 运算量很大,复杂的大面积图形拖动一下会需要很长时间
3. 分辨率是近似的 不是准确的Polyg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合集,就是论坛大神传的,我从中给你提取了一个而已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非常感谢,已经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