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收个锡炉,有闲置的扔过来,或者推荐好用的新货

楼主(2018-03-23):
近来有些PCB实在难焊,一块板子有上百个插件引脚,主要是排针,于是想搞个锡炉来省功夫。
可用面积最好在10*10cm左右,最小放宽到5*5,最好有铅的。
有吃灰的给我发私信报价和图片。没有的可给我推荐下好用的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们的有铅板子之前在老化时过完高低温后出现了部分虚焊的问题。怀疑是有铅过105之后有不良。工厂焊的无铅ok。我准备自己焊换无铅锡浆了,反正技术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有铅板子之前在老化时过完高低温后出现了部分虚焊的问题。怀疑是有铅过105之后有不良。工厂焊的无铅o ...

怀疑是有铅过105之后有不良?
10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有铅过105之后有不良?
105是什么意思?

前面都 说了高低温了.度.

网友:
我试过用淘宝那种 只有碗口大小的锡炉,东西一放上去就糊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温度弄得太高了, 感觉不能泡 要波峰焊才行吧?

网友B:
我有一个,买来吸用过一次,用了几个小时,里面还是锡,呵呵,要的话可以转了。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买来吸用过一次,用了几个小时,里面还是锡,呵呵,要的话可以转了。放着吃灰 ...

多少钱出?另外发个照片吧

网友:
我也想收一个,如果合适我就直接转账发红包那种,不叽歪的那种人,吃哑巴亏也不说,卖家最喜欢的那种,哈哈

网友:
我到也想收一台,最好在120x200左右的。

网友B:
正邦的,250B,我看了下,现在还卖650。实物改天找出来 给你拍照。里面还有满着的一锅锡了。呵呵,用过那一次后就没用过,放了一段时间了。不知道锡还能用不。价格你看着给,可以的话,我给老板说一声就处理了。

当时淘宝上买的,我看了下尺寸:250×200×70mm,1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邦的,250B,我看了下,现在还卖650。实物改天找出来 给你拍照。里面还有满着的一锅锡了。呵呵,用过那一 ...

好的,先表示感谢了!等你图片。

网友:
不知道锡有多少,大概量了一下有35MM空档,应当下面锡有35MM深.

放着有点灰,前面板上有掉的锡

网友B:
为了拍照,我搬了下,这个太重了.估计锡有10多KG,炉子有10多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拍照,我搬了下,这个太重了.估计锡有10多KG,炉子有10多KG吧.

这个东西多少钱出呢?

网友B:
不算锡,里面的锡就当送你。350元吧,650买的,现在我看还是650元。运费我估计要几十元。一共400包普通快递。

网友:
楼主不要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锡,里面的锡就当送你。350元吧,650买的,现在我看还是650元。运费我估计要几十元。一共400包普通快递 ...

好的,请私信告诉我交易方式,或者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拍照,我搬了下,这个太重了.估计锡有10多KG,炉子有10多KG吧.

坛友最近没看我给你发的私信吗?请告诉我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