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入手智能小车选型及学习建议

楼主(2018-03-23):
本人做嵌入式软件的,智能小车方面算小白吧,有心买个智能小车玩玩。
手里有几块51,STM32 和一块 树莓派3.所以考虑进个 arduino的,这样熟悉以后,可以换其他主控玩玩。
淘宝上型号很多,不好确定。各位在选型和学习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推荐吗?

网友A:
你把头像换了就告诉你,怎么看都像个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头像换了就告诉你,怎么看都像个山寨。

哈哈哈,我总以为是大胡子

楼主:
我这QQ头像用了18年好不。我就是我

网友:
大胡子来回答

网友B(2018-07-11):
我也在弄,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先简到繁,首先还是得有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雏形,小功能一点一点的加上去,需要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完善。。。

网友:
十年前在学校是买的RP5坦克底盘,可以上编码器,方便闭环控制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弄,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先简到繁,首先还是得有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雏形,小功能一点一点的加上去, ...

你好,请问用的什么电机和驱动芯片呢?

网友(2022-10-07):
坐等大佬回答,最近也买了个底盘,不知道如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