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用7805加1117直接给stm32供电行不行?

楼主(2018-03-23):
如题,PCB上空间太小,不能放DCDC.而且因为有磁传感器,要求不能放DCDC.
如果24V直接降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

网友:
假设STM32功耗60ma X (24-3V)=1.26W的热功率   如果功耗再高一点,点个LED灯什么的又是5-20ma    楼主自己算吧

网友:
多少电流是关键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一般不行,最好加个功率电阻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 ...

你的意思是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使用低压差线性就不会发热量大?

网友C:
24v-5v=19V的压差,压差太大,而且7805的结构决定多于的功率需要转化为热能,所以压差过大导致多于的功率转化到热能过多,会融化的

网友:
不怕死(于过冲)就上: HT 7133,,,

网友:
24转3.3V,直接78L33都可以,但用线性稳压要要考虑发热,你先测下你的STM32的工作电流,
然后尽量控制下功耗,如果能休眠的话问题不大,如果MCU不能休眠的话STM32的功耗发热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5v=19V的压差,压差太大,而且7805的结构决定多于的功率需要转化为热能,所以压差过大导致多于的功率转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看功耗,我用7805给stc供电没问题

网友:
还是用DC/DC吧

网友:
压差太大,发热很大,7805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 ...

这样评价7805是不公平的

网友:
24V 用7805 ,注意耐压,压差太大,发热也得考虑

网友:
直接dcdc到3.3v,空间也不大。实在不行就计算好功耗,7805前穿限流电阻

网友:
低功耗设计,LM7805在1W以上会明显发热

网友:
这种做法基本没戏

网友:
7805前边串个电阻分担一下应该是可以的,阻值要按你所需的电流算出来.....
别说7805不好,在小电流的情况下是最稳定最便宜的.纹波又小.

网友:
不知道兄弟的产品是否要求严格,我之前做过一个用比较器加MOSFET驱动的简易dc/dc,频率只有几百Hz,降压后再经7805稳压,就不怕温度问题了,而且几百赫兹应该不会影响磁传感器。

网友:
选个小的dcdc 不会比7805+1117占面积大吧。不好意思看错了,不能用dcdc,那还是7812+1117好一些吧,两个芯片分担一下功耗。

网友:
你要不先转12V再转3.3V,这样都分担一下,再算一下电流,感觉比你用7805会好一点

网友:
如果只是尺寸问题,金升阳有那种和7805差不多的DCDC模块,价格略高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 ...

只要是线性稳压,发热 = 压差 * 负载电流  +  输入电压 * 自身工作电流。
一般自身工作电流都不大,发热主要看(压差 * 负载电流 )。
所以线性稳压发热和选用什么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如果你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上HT7133,用过,但是我们的电流在10mA以内,所以没事。

网友:
HT7133  我以前做磁传感器就用这个,成品大概φ8x22的圆柱

网友:
蛋疼的需求

网友:
只要用线性电源,不管用什么芯片都是需要这么大发热量的,如果不在乎功耗,不在乎发热,不在乎体积,可以中间串电阻,二极管,让这些电容压降分散发热

两个317 再接1117也行

网友:
用5.1V/1w的稳压管+1117-3.3V,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12V没问题,我就是这么用的。24V没敢试,大概率不行,压差太大,发热太厉害

网友D:
用个MP2459,再加个LDO,布板面积比7805加1117还要小的多。

网友:
我最担心的是7805耐压不足。山寨品的耐压近18V。 你要考虑被山寨的可能。

网友:
DC-DC用频率高点的,一体成型电感,小心点布局,影响不了磁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个MP2459,再加个LDO,布板面积比7805加1117还要小的多。

电路漂亮!

网友:
电流不大的推荐用 SE8550 或 SE8533,极限耐压35V, 小电流不发热,没有 HT7533的过冲问题

嘉立创就有

网友:
34楼正解

网友:
DCDC比7805小的有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个MP2459,再加个LDO,布板面积比7805加1117还要小的多。

在MLCC涨价的今天,一个板上能用这么多MLCC是很奢侈的

网友:
全球气候变暖有7805的功劳?

网友:
24V到5V,压差大了点,除非电流很小,为什么不用一下DC-D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MLCC涨价的今天,一个板上能用这么多MLCC是很奢侈的

贩子主要是把0.1u炒高了,要求不高的话把0.1u全换成68n或150n就能省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贩子主要是把0.1u炒高了,要求不高的话把0.1u全换成68n或150n就能省不少钱。。                         ...

其他的电容也不便宜啊,我用的33nF,10uF现在也是老贵了,买买贴片电容,一次都要上万,肉痛

网友:
用个类似于2596的芯片,也就多一个电感和二极管,比7805要好很多,或者是317,几个电阻搞定

网友:
LM2596 2576 都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芯片体积大,频率低电感大,纹波大。强烈推荐MPS2303  MPS2403电感小,我做出了纹波也就是30mv左右。

网友:
线性稳压的效率基本都那样,发热也差不多。磁屏蔽电感不能用么?

网友:
直接用金升阳DC-DC的K78xx系列,跟7805封装一样。就是贵出好几倍哦

网友:
压差高,不适合用7805,不如用2596这类的开关电源做前级压降,后级用个1117

网友:
2596才是正解,7805电流稍微大一点就烫得要死!

网友:
不怕事儿多就上,7805那么高的压差,到时候顺便放下鸡蛋;边调边吃!一大把小型的LDO,方便,便宜!MP2359,在加个1117就OK了!

网友:
这基本也算是月经帖了,看来初中物理都没学好的大有人在。

网友:
建议使用 LM2576/2596 或者 使用 TPS54531 之类的吧24v转成 5V, 再使用 TPS73733 转成 3.3V,效果好的很啦

我就是这么干的,目前使用温度的不得了,

网友:
散热足够好就没问题。

网友:
那就7809+1117咯

网友:
可以用降压型电荷泵电源芯片

网友:
TI 在线电源设计器 了解一下。压差高用高频DC-DC比较好,LDO热功率太高受不了。

网友:
看看 这款满足你要求不,电流不大
LTC3245

网友G:
MPS3620  28V 2A ,内置电感

网友:
用电池+浮充吧,法拉电容也行。

网友:
我以业余的观点得出不合适

网友:
压降太多,散热功耗很大哟,

网友(2018-04-22):
不管你加多少LDO, 都要足够的散热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 ...

就服你

网友:
发热量太大了要加扇热片或者前级加电阻承担一部分压降,但是体积都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使用低压差线性就不会发热量大?

这哥们的回复真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垃圾。。电流以及压降稍大点就会导致发热量大,分分钟烫手指!!参考好赢铂金6S电调里面使用的低压差线 ...

此言欠妥

网友:
手机里的dc2dc多了去了,也没见影响磁传感器啊。

网友:
对,我结结实实在大家面前秀了一把弱鸡模电知识储备。。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MPS3620  28V 2A ,内置电感

更正一下,是MPM3620.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m3620/category/103/

网友:
几毫安小电流没事!

网友:
感觉楼主如果可以的话,考虑下Buck,最好工作在CCM模式。电感使用带屏蔽的,远离磁传感器,且磁场方向尽量不要平行于传感器。工作频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