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淘宝良心商家4-20ma电流转电压和电压转电流的电路图

楼主(2018-03-23):
我只能说。良心商家。在商品介绍里把图都发出来了。。
最厚道的是。还分析了电路。我只能说太良心了。。

编辑:我估计是被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

网友A:
mark,LM324做的电压转电流,这比专用芯片性能会低不少吧,不过商家真是良心卖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LM324做的电压转电流,这比专用芯片性能会低不少吧,不过商家真是良心卖家哈 ...

我估计是被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

网友:
你买的模块是手工焊接的?
看图片上的是。

网友:
给这个商家点赞

网友:
遇上学生党,有苦纠缠不清。

网友:
专用芯片现在也有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被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

哈哈,被骚扰的苦不堪言吧。。

网友:
适合实验室用用,工业现场这个不行!

网友:
运放调不了0,精度不高可以,也就是玩玩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学生党,一个led不亮就说芯片有问题板子有问题软件有问题老板有问题……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良心卖家

网友:
我只能说。良心商家。在商品介绍里把图都发出来了。。 最厚道的是。还分析了电路。我只能说太良心了。。  编辑:我估计是被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哈哈哈

网友B:
这个精度怎么样?

网友:
老板有问题……++

网友:
价格也不便宜,,用的这二个电位器,好像都不便宜

网友C:
这个模块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带隔离?

明显不带啊

网友:
服务大众嘛,省时又省心!

网友:
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

网友:
采用的端子太差,用一字压接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电流转电压的方案

网友:
个电流转电压的方案

网友:
给个链接!???

网友:
手把手系列

网友D:
推荐个用于4-20MA专用芯片。

网友(2018-05-03):
这个不错,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正好搜到了,良心商家啊

网友:
这东西非常简单啊

网友:
良心买家

活不过三集系列

网友:
给商家点赞!

网友:
4-20ma电流转电压和电压转电流

网友:
X宝有时真的很强大,有时找个驱动还是啥资料找不到,直接淘宝搜这个产品,若干的整理好的资料共享在网盘,不花钱,省时间,不没得各种插件广告打扰!

网友:
4-20ma电流转电压和电压转电流,学习了

网友E:
应该没有专用的芯片精度高,以前用过一款4-20ma转0-5V的专用芯片,精度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没有专用的芯片精度高,以前用过一款4-20ma转0-5V的专用芯片,精度0.1%。 ...

专用芯片,几多米?

网友(2018-06-10):
这个实用

网友:
这个好啊,比在百度上找到详细!

网友(2018-08-23):
4-20ma mark下

网友F:
唉,现在买电子元件有时候会被问职业,然后我说是学生,然后卖家迟疑好久回个:买了就不能退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唉,现在买电子元件有时候会被问职业,然后我说是学生,然后卖家迟疑好久回个:买了就不能退哦! ...

这个技能好啊,买下,咨询,学习,搞定作业,拿回去退掉
10分满意

网友:
小时候买的收音机,电视机都配有原理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技能好啊,买下,咨询,学习,搞定作业,拿回去退掉
10分满意

唉,已经不用写作业,也不用写文章的大龄学生一个,总是被误认为刚进大学的小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已经不用写作业,也不用写文章的大龄学生一个,总是被误认为刚进大学的小孩子 ...

装嫩容易得到帮助和支持,我也是学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推荐个用于4-20MA专用芯片。

AD420不错专业芯片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AD420不错专业芯片了解下

这芯片好贵,用不起啊

网友:
要求不高的环境不错,收藏

网友I:
折腾啥啊,直接上个XTR111不就完了。。。

网友:
经常看到分立元件搭的4-20mA电路,以为专用芯片很贵呢,一查才几块钱。。。

网友:
可以搭一个自己玩一下

网友:
不知道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怎么样?

用这种几毛钱的芯片324、358、393、op07等ic的,会要求多高的精度???哈哈

网友:
提供一个链接

网友:
玩具级,学习原理够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折腾啥啊,直接上个XTR111不就完了。。。

印象中XTR系列,如果是多路输出你就傻眼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印象中XTR系列,如果是多路输出你就傻眼了。。。

多路就上多片呗
淘宝上4.x元又不贵,比用运放的方案省了多少外围器件,面积也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多路就上多片呗
淘宝上4.x元又不贵,比用运放的方案省了多少外围器件,面积也小 ...

我没用过这个啊,但网上看到有人说过XTR多路的,有共地的问题要解决?好象只能用2线制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没用过这个啊,但网上看到有人说过XTR多路的,有共地的问题要解决?好象只能用2线制吧。

XTR111输出电流是对地的,不用考虑共地问题,其他型号没注意过。用运放输出4-20mA一样要考虑共地问题。

网友:
mark 电压转电流设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XTR111输出电流是对地的,不用考虑共地问题,其他型号没注意过。用运放输出4-20mA一样要考虑共地问题。 ...

这个芯片难用吗,照着PDF的典型电路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请教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难用吗,照着PDF的典型电路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请教一下。。

很好用的
我一般这么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很好用的
我一般这么用:

感谢分亨原理图,你这个4-20mA 是按下面这种接法吗?

有1个2PIN的端子,其中一个脚接这个4-20mA,另外一个脚接GND。这样就构成对外输出的4-20mA,对吧。。

PS: 个人看法,如果是我,我也许会在运放后面,再加1级RC,2级RC也许会让PWM形成的电压更稳定。因为毕竟4-20mA不是快速变化的量,允许有一定的滞后的。。

网友:
这个理解原理很有用,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亨原理图,你这个4-20mA 是按下面这种接法吗?

有1个2PIN的端子,其中一个脚接这个4-20mA,另外一 ...

哪有运放?74LVC1G3157是个模拟开关。

网友:
最好隔离一下。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I:
哪有运放?74LVC1G3157是个模拟开关。

晕,  我以为是运放变成一跟随,这样可以加强它的带载能力啊。。这个模拟开关有啥用啊?是官方文档规定的吗?

网友:
刚好看到,先收藏了

网友:
mark 一下  以后有用

网友:
良心卖家!赞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250R 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被做毕业设计的学生逼的。。。

同意你的看法   都是做过毕设的苦命人啊

网友(2018-11-07):
还是可以用来参考借鉴一下的。

网友:
顶他一定啊,良心商家

网友(2019-05-04):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19-09-03):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