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的代码怎么快速浏览到自己想要看的代码

楼主(2018-03-23):
我平时开发上位机都是用C++

有份代码使用C#写的,我需要看一些关键的地方,看别人是怎么处理,用VC2015打开后不足所措。

比如 UI界面上的控件是写在哪个文件了 控件对应的事件怎么查找到的

目前就这个比较棘手,之后的再慢慢解决

网友A:
c++都会  c#对你来说so easy ui 是xml文件,你看看,那个就是布局,不过看是哪一种的

网友A:
主流的有winfrom 和wpf  wpf简单点,对你来说很简单的

网友B:
c#直接vs打开界面,双击就进去了。基本上是傻瓜式操作。当然动态的按钮不好办,你得找handler +=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都会  c#对你来说so easy ui 是xml文件,你看看,那个就是布局,不过看是哪一种的 ...

整个工程中没有xml文件,按F5运行时是有桌面UI的,不是控制台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直接vs打开界面,双击就进去了。基本上是傻瓜式操作。当然动态的按钮不好办,你得找handler += 什么的。 ...

应该是动态按钮的 得按你说的 要找handler +  之类的

我Ctrl+F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有winfrom 和wpf  wpf简单点,对你来说很简单的

还有个问题 我用C++编译生成的exe 可以直接双击运行

用C#编译生成的exe怎么不能运行 切换到cmd去运行都直接退出 没有打印任何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我想把这个软件放到别的电脑里该怎么打包好exe 我知道一点就是安装对应的环境 关键是exe好像是没有依赖的库

怎么快速的找到呢

网友:
C#依赖.NET平台。没有.NET平台的电脑不能运行exe

网友:
C#项目那有写是需要那个版本的.net库支持的。
装了就可以直接EXE运行了。

WINFORM的话其实你搜索整个项目也是比较好找代码位置的

网友:
想看哪个控件双击就行了

网友:
搜索关键词main 找代码入口,设置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