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软件:能布满整个显示屏的倒计时软件:时间可调整

楼主(2018-03-23):
我应该描述完整了吧?能自行定制倒计时的那种,精确到秒,0.1秒更好。。。。谢谢!

网友:
https://www.online-stopwatch.com/countdown/  太多了,用脚本语言自己写一个也很快。

网友A:
https://www.online-stopwatch.com/countdown/# 点右上角的 super fullscreen 布满整个屏幕,除了不是独立软件,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比如倒计时10分钟。。。。。。点“开始”就开始倒计时了。。。。

网友:
你看看再说,有可下载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online-stopwatch.com/countdown/# 点右上角的 super fullscreen 布满整个屏幕,除了不是独立 ...

谢谢,刚查了一下,我觉得一个PPT模板都够了,可是百度文库里没有足够下载券。。。。。

网友:
写个上位机,小屏大瓶都没问题~

网友B:
写个html页面,用浏览器全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html页面,用浏览器全屏显示

没能力写这个,您能否直接代码贴出来?

网友C:
难道下不到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下不到符合的

找到了一个,但是觉得不好看,哪位亲有美观点的,或者可以自行定制字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但是觉得不好看,哪位亲有美观点的,或者可以自行定制字体。。。。 ...

数码管字体。。。  这难道不正是电工style?...

网友D:
楼主看看这里面有吗?

http://www.pc6.com/pc/daojish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字体。。。  这难道不正是电工style?...

正因为是电工style,所以屌丝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这里面有吗?

http://www.pc6.com/pc/daojishi/

谢谢,看到过了,上面贴图便是,只是不理想,所以仍在上下求索……

网友E:
wpf写个,ps处理图,美得跟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pf写个,ps处理图,美得跟画似的

有样图吗?

网友F:
其实看了下 2 楼推荐的网站就挺好的呀,美观实用,显示到毫秒

网友:
PPT+VBA获取时间并全屏显示。这种方式如何?

网友:
html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了下 2 楼推荐的网站就挺好的呀,美观实用,显示到毫秒

忘记说了,我这边打不开这个网页,请问能否下几个下来测试测试?

楼主:
设置了一个270秒倒计时,结果杯具了,卡在30钞不走了。IE6的浏览器。。。。

换其他浏览器正常。。。。。。

楼主:
叕测试了一下,271秒和120钞都是最后卡30钞,哪个大师能给个解释?

楼主:
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