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是否可以使用CP2102 CH340这类的u转串

楼主(2018-03-24):
最近想从C#转QT,主要是想用linux做项目,现在有个疑问树莓派好实现USB转串口吗。

网友:
https://blog.csdn.net/sy373466062/article/details/52316524

网友:
可以的,用过FT232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把,有驱动的

网友:
可以的 linux内核官方都带有驱动,勾选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问题的。现在linux也支持常见的虚拟串口,内核有acm_cdc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来试下。

网友:
没有问题,Linux很强大的。

楼主:
今天试过了,树莓派本身好像就有cp2102 ch340的驱动,Qt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A:
刚开始接触QT  请问这是什么ID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接触QT  请问这是什么IDE啊?

Qt Creator 这个IDEwindows和linux下界面基本一样,编写好的软件拿到linux重新编译下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t Creator 这个IDEwindows和linux下界面基本一样,编写好的软件拿到linux重新编译下就可以直接用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CH340可用 没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