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未修效果图

楼主(2018-03-24):
各位坛友,能否发点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效果图,刚打好没经过打磨的,这样好对比哪些机子打印效果好,
弘瑞的机子,用久了成这样了,部门的机子,不知道用了多久

楼主:
用手机发的图,不知道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A:
没对准焦又不会打光,只看到一坨黑色的东西。

网友:
你这是温度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对准焦又不会打光,只看到一坨黑色的东西。

大师的作品可以达到工业级别了.大师的底板是什么发热板,粘得那么好; 我用美纹纸,常常粘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的作品可以达到工业级别了.大师的底板是什么发热板,粘得那么好; 我用美纹纸,常常粘不上; ...

铝基板热床 + 玻璃 + PET膜,PLA和PETG 65度,ABS 11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的作品可以达到工业级别了.大师的底板是什么发热板,粘得那么好; 我用美纹纸,常常粘不上; ...

美纹纸干嘛用的?贴玻璃上给丝附着用?

网友:
用作粘附层;

网友:
楼主对焦没有对在作品上

网友:
这是dfrobot那个吧

网友C:
3D打印,效果这么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热床 + 玻璃 + PET膜,PLA和PETG 65度,ABS 110度。

差点吓倒我!以为喷头65度!
大师不愧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吓倒我!以为喷头65度!
大师不愧大师!

他问热床嘛,答的当然也是热床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效果这么好了???

之前修的一把伞,下面的盖子压烂了,打印了一个,改性ABS,0.07mm层高,效果不错。

网友:
雨伞这个好惊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一把伞,下面的盖子压烂了,打印了一个,改性ABS,0.07mm层高,效果不错。 ...

没有大师的LOGO  大大地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一把伞,下面的盖子压烂了,打印了一个,改性ABS,0.07mm层高,效果不错。 ...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

放别人手上是玩具,放你手上是挣钱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的一把伞,下面的盖子压烂了,打印了一个,改性ABS,0.07mm层高,效果不错。 ...

没想到还真能实用啊!大师用的是哪家的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

这个牛啊!实用化了!用的什么机子,不会也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F:
看到楼主用的好像 弘瑞3D打印机   ,不好用
1 . 打印头 温度不准,要比推荐温度高个10度左右   ,
2,打印速度最好不要100%   60% 左右
3,想作品好,用0.2的嘴 ,50的速度  在调成80%
4,  打印时间长达话,当心断料,没有暂停
5, 502 好用打完底层,用502粘一下
6,打印ABS和实际尺寸  缩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楼主用的好像 弘瑞3D打印机   ,不好用
1 . 打印头 温度不准,要比推荐温度高个10度左右   ,
2,打 ...

谢谢,这是部门的打印机,就是最近出现的打成棉花一样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

这个6的我哑口无言

网友:
我的是有粘一层双面胶,就是往下取的时候,不太好取,加热一下热床还凑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

这样也行?你的3D打印机不便宜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样也行?你的3D打印机不便宜吧。

很便宜的杂牌三角洲,线轨版,去年买的1150......买回来一试发现精度还不错,软件上微调一点参数后误差差不多在2mm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便宜的杂牌三角洲,线轨版,去年买的1150......买回来一试发现精度还不错,软件上微调一点参数后误差差 ...

才一千出头,貌似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

朋友方便透漏下买的哪个牌子的三角洲么,最近要做套外壳,也想买个回来整整,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