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白鼠达人们,Keil MDK v5.25 来啰!赶紧抢先下载尝鲜吧~

楼主(2018-03-25):
这次 Keil 于 2018-03-23 又再释出 MDK v5.25 的版本了。算了算与上次相隔达到了 265 天!

无法肯定这版的稳定性,但至少来源是官方的下载链接。喜欢求新求变的坛友就请见下方官方发布的 Release Note 吧!...

连结于此 -> MDK5.25 - (857,517K) - (MD5:68489E7FC834EBACA63654381E94893A)

网友:
看起来这次升级还是挺有料的

对我用得上的NULINK的驱动升级了,就不会跟新唐自带的版本冲突了

DAP的速度也提升了,这个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5.24的坑很大,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感谢,下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4的坑很大,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没有吧,反正我用着很爽呢,比之前的5.17爽很多很多,最起码对H7的支持要好

网友:
刚刚才装了mdk 5.25 pe2,马上换装, 谢谢LZ!

网友:
已安装,暂无问题发现

网友C:
https://pan.baidu.com/s/1ekNsEK_ ... rror=0&traceid=
有人发的BAIDU 地址

网友D:
以keil的风格,会不会两天后发现RZbug,2周后发布5.25A?观望几天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keil的风格,会不会两天后发现RZbug,2周后发布5.25A?观望几天再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虽然很关注这个大版本,但还是想等几天,有补丁版本之后才放心更新

网友:
看来各位大佬都被玩出心理阴影了

网友:
看来没什么变化,就编辑器的加强了点点功能

网友:
感谢!希望好用。5.24太烂 了。

网友:
这算正式版了,之前发布过一版 V5.25pre-release 预发布版

网友:
这个版本我强烈建议下载使用。

网友:
下载安装试一下先

网友:
早就完成升级啦!!!

网友:
凑个热闹,下载试试看

网友E:
已经安装。
提醒下,如果是使用jtag(我的是v8版本)作为调试工具,可能需要将其中一个安装文件Segger替换换为较早版本。否则调试时一直弹出提示框,并且可能出现意外错误。

网友:
似乎不如5.25 v1 稳定。有时会退出。。。。。

网友:
会有意外退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已经安装。
提醒下,如果是使用jtag(我的是v8版本)作为调试工具,可能需要将其中一个安装文件Segger替换 ...

能不能上传一个老版本的JLinkARM.dll V8能用的

网友:
应该很快出 mdk 5.25A B.....尼玛

网友:
确实会退出,,我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上传一个老版本的JLinkARM.dll V8能用的

我是直接替换Segger整个文件夹,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仅仅替换JLinkARM.dll是否可行)。
附件为整个Segger文件夹(mdk版本5.1x),JLinkARM.dll也在里面。

网友G: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条件编译自动变灰

     自动反显选中的 相同变量名

     我用的是WIN7,调试时偶尔会卡死。任务管理器都不好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如图,最新的是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直接替换Segger整个文件夹,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仅仅替换JLinkARM.dll是否可行)。
附件为整个S ...

多谢了

网友:
winusb 是个好东西。浏览器里面也能直接访问。不用搞桌面客户端了。

网友:
先下下来再说,不急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吧,反正我用着很爽呢,比之前的5.17爽很多很多,最起码对H7的支持要好 ...

都用上H7了,这么高大上

网友H:
jlink下载可以,调试异常

网友:
下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条件编译变灰的功能有BUG,有时明明参与编译也会变灰。。。

网友:
引用 网友H:
jlink下载可以,调试异常

5.25Pre就是这样,一旦用JLink调试,退出就直接卡死,不知道正式版本的怎么样

网友:
v5.25 v2 版稳定 用win7 32位 ,没有出现过退出的问题

网友I:
用山寨JLINK9经常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山寨JLINK9经常死掉

我现在使用 keil v5.25.2 版本,貌似程序只要有点问题,就不能给进行调试与下载程序了,

仿真器使用jlink v9 版本

网友:
奇了,我的怎么这么稳定,也是用jlink v9 ,win7,32位,从安装到现在还未试过坛友遇到的不稳定问题,jlink的软件是6.30i

网友:
各种闪退win10-64

网友:
我也是各种闪退,keil5的哪个版本比较好用?5.14?

网友:
还有哪个版本好用?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mdk 5.25 2.0 + jlink v8(d版)。调试的时候无缘无故经常弹出memory4窗口。如下图:

网友:
之前的版本经常闪退,这个不知道是否稳定,试试

网友:
这个也经常闪退。。。。一调试就退。。。。尼玛

网友:
Keil 5当中,哪个版本好用,相对稳定些?

网友J: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不护短,偶发性的崩溃(尤其是按F12的时候)。
其它还是不错的。

网友:
编译速度慢很多。而且一编译,多核CPU每个都是100%,我试了两台电脑都这样。你们的也这样吗?

网友:
先观望一下~~

网友:
win说不稳定也说一下是win7

网友:
什么环境使用也说一说,一上就说不稳

网友:
自动完成偶尔有点问题,比如已经敲好的一个函数调用,删的时候剩两个字母有时会卡几秒

网友:
感觉现在很多人更新软件都不知道追求什么

网友:
经常闪退。。。。一调试就退。。。。尼玛
再重复一下,以示重视

网友:
我用用,还好,没有你说的那么差。

网友:
win10下用着很稳定。

网友:
下载试试,做个备份。

网友:
时不时出现: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

网友:
出错的问题好像可以解决,我win10-64,安装后用jlink经常弹错误,后来我把兼容性设置为xp3,运行一次,退出,然后关掉兼容性,目前使用正常了,不弹错误了。

网友(2018-04-28):
经常意外退出,换回5.23

网友:
666,下一个

网友:
下一个,尝鲜,一直用5.23

网友:
特别感谢热心的帖子,我时刻都用最新的

网友: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照两乡。

网友:
尝一下,鲜不鲜~

网友:
貌似对汉子注释不感冒???

网友:
终于在调试时死翘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不护短,偶发性的崩溃(尤其是按F12的时候)。
其它还是不错的。 ...

记得你最爱IAR啊 哈哈

网友:
同一工程,怎么也下载调试不了代码,jflash可以。无奈之下,降为5.23,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记得你最爱IAR啊 哈哈

现在依然是IAR最爱,没有之一。

网友:
用Compiler v6编译器提示出错
armclang.exe: error: Failed to check out a license.Keil Licensing error: No TOOLS.ini file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pan.baidu.com/s/1ekNsEK_WW-AoQQxXRqFdIQ?errno=0&errmsg=Auth%20Login%20Sucess&&bduss=&ssnerro ...

感谢分享,原来开发st用得好好的,最近要玩nrf,搞来搞去,把旧版都搞挂了,直接来上最新版算了。

网友:
刚捣腾完,安装目录有7G之大,找来找去,看不出哪些可以删,请问大家安装完一般多大?有哪些可以精简掉的?
感谢。

网友:
更新的太快了。

网友(2018-05-28):
才用到5.23A呢

网友:
看来还是5.23版本的稳定

网友:
请问哪位大侠有注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