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自动送锡”的电烙铁有人用过吗?是否好用?

楼主(2018-03-25):
淘宝上这种自动送锡的电烙铁有人用过吗?是否好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自己焊样板,量不大,大部分都在嘉立创SMT贴好了,就是一些芯片、接插件等等要自己焊。我个人习惯愿意用2C的马蹄头。

用过的坛友给指指路,谢谢。

网友A:
超级不好用 特别焊贴片

网友:
如果做线材焊接,还是可以的。两根线焊接一起

网友:
如果是很粗糙的焊接,可以用,精细的就算了。

网友:
不好用,用了一下丢一边去了

网友:
借宝地问一下。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  帮忙推荐一个地方买  或者谁有好的二手的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大家帮忙推荐一个  或者谁有没用的扔一个过来

网友:
这个就不必二手了,反正不好使的

网友:
用过,不是很好使

网友:
焊个插件还可以,其他的就呵呵了

网友:
不好用,都丢一边去了

网友:
晕,怎么发了这么多遍。才发现

网友B:
买了一台,用了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不好用 特别焊贴片

这个本来就不是用来焊接 贴片的,焊接大脚,过孔的,限制类的可以用用,不通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台,用了一周

我这边需要给AN4按钮焊接导线,给LED灯焊接导线,每个月要焊接差不多一万根线。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需要给AN4按钮焊接导线,给LED灯焊接导线,每个月要焊接差不多一万根线。不知道好不好用 ...

那么这个正好对应了你的需求,用脚踩开关送锡,烙铁又是固定在架子上,因此解放出来的双手可以做很多事…………,比如焊线,手只管拿着线贴近烙铁头就行,然后脚一踩,锡下来,焊完。但是这个东西去焊一些精密的器件就不好使了,因为锡有时候会出偏一点,有时候送出来的锡粘在烙铁头上不下来,可想而知,焊贴片多么苦恼。我搞了这个玩意回来,主要就是焊插件端子,贴片的已经在嘉立创smt做了,回来就是补焊插件电解电容,插件端子,对着这个半自动送锡焊台,我可以昂首挺胸焊接,不像之前低头哈腰,颈椎腰椎受损。我准备再入手一台提高目前我这个小作坊小订单生产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需要给AN4按钮焊接导线,给LED灯焊接导线,每个月要焊接差不多一万根线。不知道好不好用 ...

这么多线焊。可以考虑用自动焊锡机啊。

网友:
当初为了焊电位器的脚上的线,买了两台第二行第三个那种,结果练半天还是不行,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
如果是用来焊板,没什么用的,别浪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线焊。可以考虑用自动焊锡机啊。

对这个不懂,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网友E:
  焊接0.5~0.65的ic引脚就不行了,,,只能焊接线材等就合适

网友:
焊接大点的焊点还好用,大接插件什么的。其他时候非常难用。

网友:
建议上个90w的高频烙铁搞,小批量。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不好用 特别焊贴片

我没用过,但我感觉这个应该适合焊比较大的焊点和线材之类的,对于精细的焊点应该是不好用的。

网友:
这种就看自己的需求了,看人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正好对应了你的需求,用脚踩开关送锡,烙铁又是固定在架子上,因此解放出来的双手可以做很多事… ...

这位兄台,插接件效率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0.5~0.65的ic引脚就不行了,,,只能焊接线材等就合适

看了这么多坛友的回复,看来不适合我。y

网友:
焊电路板 就算了,不好用,我买过

不过也不贵,楼主可用买一个体验下如何不好用的。

网友:
贴片元件不适合,适合焊点大的。

网友(2019-03-09):
焊2.54mm排针可以么?

网友:
看场合了,焊比较小的没法弄,但是一些粗糙的可以,效率快很多。

网友:
粗活方便

网友:
还有很大发展间,能愉快的焊贴片,解放一只手,这货还是很有前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定插件用的可以,焊接板子不行

请教一下,焊2.54mm排针,用这玩意儿好使么?

网友:
非常难用

网友:
说得我好桑心,看来还得继续用不干胶的方式

网友:
这种焊线材还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用,就固定器件用还行
焊点难看,一般做线材的用的比较多,因为要2手抓线材 ...

谢谢。
还是请教一下,排针如何固定?我现在是用双面胶,没有买点胶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手拿针,一手拿板,反过来,对准那个自动烙铁,焊接一个脚就好了,
简单一点就用泡沫压住,反过来 ,就 ...

谢谢,还是点胶吧

网友G(2019-04-19):
最近打算买一台,用来焊接接插件,最小2.0间距的排针,不知道哪一款效果好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打算买一台,用来焊接接插件,最小2.0间距的排针,不知道哪一款效果好一些? ...

我现在手头用的是快克373C,感觉还不错,效率提高了五倍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手头用的是快克373C,感觉还不错,效率提高了五倍以上

能否给一下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否给一下购买链接?

我买的是二手的,仅此一台,你自己淘宝上买新的就行了,可能比较贵,但真的很好用。配上刀头的203H,简直是神器

网友:
看起来挺有意思

网友I:
同事买了一个,不好用,放仓库里再也没拿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事买了一个,不好用,放仓库里再也没拿出来了

你买的哪种?
我买的快克373C就很好,焊插针和大贴片,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