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个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8-03-25):
第二个图片,1。R50,R53,分压后是如何控制D17工作的,
                  2。D16,D18起稳压作用吗
                  3。三极管D17是如何工作,来控制开关管BUT11A工作呢
       把交流通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变成直流,再通过1620KHz左右高频振荡发生器 .  开关管和 高频开关变压器的作用,把直流转换成所需要的振幅高频脉冲电压。最后再通过高频二极把这高频脉冲电压整流.电容滤波输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输出的稳压是靠在输出端取出取样电压去调整振荡器的频率和脉冲占空比。从而实现自动调整高频脉冲电压占空比最终达到输出直流电压的稳定.调整输出直流电压原理也一样,用人为的方法去改变振荡频率和脉冲占空耒实现改变输出直流电压目的。 简单说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就是:交流变直流再变脉冲电压又再变直流的一个过程。它具有稳压精度高,省耗小等特点。
                 这个原理图上没有看到反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是:
把220v 50HZ 的交流,整理后得到300v 直流,经开关管与震荡电路,使之变为40KHZ 或更高频率的方波电压,通过高频变压器耦合到次级,使次级得到所需的电压。
即,开关电源的实际,就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
D13 是过流保护用的,电流检测电阻R56,R57.

变压器线圈4.5 就是反馈线圈

电路的开关管是Q1,  R50,R53是Q1的启动电阻

网友:
经典的RCC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A:
这图 你能就拿着原理图做出来?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
RCC电源不是一般工程师能够尝试的,电源工程师都不会轻易去做,除非有成熟量产的经验。
另外无光耦反馈  现在已经是低成本反激的常态了。

网友:
同意4楼,建议楼主不要做RCC的开关电源。
还是用原边反馈芯片靠谱点。

网友:
这种隔离的也抄啊,你变压器怎么抄的好?

网友:
你说的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原理,离产品设计还有十万八千里...

网友:
手上有个车载冰箱用的RCC的电源,烧掉了,换了保险、整流管、滤波电容、功率MOS、稳压管,还是没有把它修好,惭愧。。。

网友:
我觉得这种小功率的电源用tinyswitch单片电源做更简单啊
一颗IC啥都帮你集成了,副边搞个线圈就能反馈,而且设计软件连变压器参数都给你

网友:
一个电源IC都不想用啊,这么省

网友:
tinyswitch单片电源 这种方案的确省事的很;

网友:
RCC 好麻烦的

网友:
这类电路的调试很麻烦,还是TOPSWITCH来的简单,可靠

网友B:
OB25133便宜好用,5V/1A,0.4左右/Pc

网友C:
能不能一路输出,再变两路出?电流要大的就8脚震荡ic,电流不大就6脚震荡ic,很多方案,你这个原理图教科书都觉得麻烦了点

网友:
RCC 好麻烦的
不过 如果基本功扎实,不是不可以尝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一路输出,再变两路出?电流要大的就8脚震荡ic,电流不大就6脚震荡ic,很多方案,你这个原理图教科书 ...

可以的,不过由于只有一个反馈回路,所以2路输出的话,主路电压是可以做到挺准的,辅助输出那一路会受到主路的影响
如主路满载,辅助那一路电压就会有变化,幅度还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不过由于只有一个反馈回路,所以2路输出的话,主路电压是可以做到挺准的,辅助输出那一路会受到 ...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2018-05-05):
RCC架构对变压器一致性要求很高,不然会炸鸡炸到你怀疑人生。还是用原边反馈也很便宜的

网友:
有电源图纸,真不定做的出电源,特别是这种RCC的。
我就是开发电源的,图纸真的不是很重要,好的电源都是体现在细节上。
一般用什么IC,基本的图纸也就定了。

网友:
RCC很麻烦,有图纸不一定出的了,特别是变压器啥的,你图纸看不到啊

网友E(2018-07-03):
引用 网友A:
这图 你能就拿着原理图做出来?反正我是不相信的 。
RCC电源不是一般工程师能够尝试的,电源工程师都不会轻 ...

请问一般的24V  10A的明纬开关电源是采用什么方案,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般的24V  10A的明纬开关电源是采用什么方案,求教

同一方案,不同厂家做出来的品质大不相同。

网友:
小日本很多小开关电源都是RCC;  他们把这个东东玩熟了;  其他人想百度一下,就能出产品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模拟电路的魅力

网友F(2021-04-03):
引用 网友B:
OB25133便宜好用,5V/1A,0.4左右/Pc

老陈原边控制和带光耦副边控制的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陈原边控制和带光耦副边控制的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理解是带光耦的优点是过载能力好输出电压准些,但成本较高。不知对不?也很想听听老陈的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OB25133便宜好用,5V/1A,0.4左右/Pc

老陈推荐一个 副边反馈  5v2a的 ob芯片 不要外部 三极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老陈推荐一个 副边反馈  5v2a的 ob芯片 不要外部 三极管的

有个很古老的型号,OB2358,全电压可以做到16W(散热条件良好),5V/2A应该是毫无压力。
只你自己要找一下能不能买到(因为这个料是充电器部门的,我这不是很清楚近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很古老的型号,OB2358,全电压可以做到16W(散热条件良好),5V/2A应该是毫无压力。
只你自己要找一 ...

1.高低压之间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2.高低压电容管脚两端都各有2个镀锡的尖刺起什么作用?
3.这些资料如何才能获取?
4.贴片芯片有推荐的型号吗?直插太占空了

网友:
1.高低压之间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这个叫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什么是共模干扰,你可以再查一下资料。
2.高低压电容管脚两端都各有2个镀锡的尖刺起什么作用?
      那个是ESD放电用的。
3.这些资料如何才能获取?
      你打OB深圳或东莞办事处电话,他们主推为类产品,信息比较新些。
4.贴片芯片有推荐的型号吗?直插太占空了
      同3,他们会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