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工作电流小的CPU

楼主(2018-03-25):
  一个很简单的应用,外部供电电压在2V到3.3V,但是供电电流很小,约为1mA左右,有没有低电压低电流的CPU,我对CPU的频率没什么要求,能在1MHz就行,谢谢大家

网友:
PIC或国产仿PIC的单片机3V供电无负载时耗电都小于1MA.

网友:
用STM32L系列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
efm8小蜜蜂系列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要装个低功耗的无风扇小电脑。这个条件的MCU很多啊,因为主频没要求就很容易找了,AVR STM8 PIC 430 甚至M3内核的 都有能满足的。

网友:
1mA功耗很大了

网友:
1mA应该挺多可以选择的,不过IO就输出不大电流了,流入可以

网友:
1ma  这要求真不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如果有内部IRC并且主频可设,有I2C接口的,能具体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如果有内部IRC并且主频可设,有I2C接口的,能具体推荐个型号吗

推荐使用MPS430或MPS432单片机,具体型号根据你的需要选择直插,贴片封装和体积,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就用430,432的性能很高但是这个芯片比较新,资料少

网友:
MSP430很好一节电池用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MPS430或MPS432单片机,具体型号根据你的需要选择直插,贴片封装和体积,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就用 ...

主要是 电源能提供的电流很小,估计是1mA级以下,所以想找一个带I2C,有能不IRC,能设置工作频率即可。
我看了一下,一般的芯片,例如MSP430 都以 130uA/MHz为单位标明工作时电流,我想如果工作在8M下,就要1mA了,所以如果工作在1M下,不就只需要0.13mA了吗。
因为没有用过MSP430,所以才来求助。

网友:
我用430,外设大概的用一半了,电流4mA,频率内部16M。

网友:
MSP430 , stm8L, 8051F

楼主:
感谢,8051我熟悉我找一下。谢谢

网友:
把晶振降到32k,可能会降低功耗吧,手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