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信号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8-03-26):
帮别人做了个共享电动车的小板子是32+SIM808,调试的时候发现808定位时间好的时候一两分钟差的时候就一直定不到,好像有人反映过808的GPS模块有点弱。昨天去现场调试发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有些地方搜不到移动的信号,有经验的大牛指导一下,我gprs天线用的那种弹簧天线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的。

楼主:
好像我还不会发图片。。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种天线。。不懂,帮顶。我用pcb天线没问题。

网友B:
从没用过这种天线,项目都用外置的天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用过这种天线,项目都用外置的天线,效果好。

型号或者图片啥的来一个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种天线。。不懂,帮顶。我用pcb天线没问题。

PCB那种硬的或者薄膜的天线通过ipex座子固定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那种硬的或者薄膜的天线通过ipex座子固定是吧?

是的 ipex 的座子的。

网友C:
外置棒状天线把外面的塑料壳拆了,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

想问下楼主,服务器端的后台收费管理系统,也是你开发的吗?

网友:
搜索下信号看质量如何,IPEX右侧连接电感的地方隔断试试,换天线试试

网友:
天线下面不要有地,要净空?你把天线伸出来看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置棒状天线把外面的塑料壳拆了,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

想问下楼主,服务器端的后台收费管理系统,也 ...

那天线比lz的长多了吧。无线路由器的天线都有10cm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天线比lz的长多了吧。无线路由器的天线都有10cm长了。

短橡皮天线,号称2dB,里面就是楼主这样的.楼主你还是换联通卡吧.

网友(2018-05-11):
这个跟模块型号也有关,可以换个主流一点的型号

网友:
几个地方可以查下:
1.天线参数需要做匹配的,不是拿来就能用,我看你π型匹配都没有预留。你找个靠谱的天线厂家帮你一起调。
2.貌似你用开关电压给模块供电,走线还蛮远,近模块只有2个大电容。查一下电压的纹波和负载响应,几百K开关频率的都不是很好,选上M的频率又担心EMC问题,自己综合考虑,不用开关电压用LDO也不错,另外一定要加磁珠滤波,加电容滤波,磁珠看曲线选。

楼主:
谢谢,发现主要原因是AB胶会灌入ipex座内信号就比较差了,用热熔胶后都是一分钟内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发现主要原因是AB胶会灌入ipex座内信号就比较差了,用热熔胶后都是一分钟内定位!!! ...

这个还需要灌胶呢?
另外 我计划用sim868 呢  样机正在调试 也不知道有什么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发现主要原因是AB胶会灌入ipex座内信号就比较差了,用热熔胶后都是一分钟内定位!!! ...

专业GSM模块  定位器

网友:
在排除了天线不匹配外,很可能是PCBA板上噪声影响的,之前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