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OllyDbg解决JLINK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

楼主(2018-03-26):
我用的是JLINK OB, 今天安装了JLINK6.30g版本, 但仿真时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提示我的JLINK是有缺陷的,我点确定后仍然能正常运行。但总不能每次仿真都提示一下吧,决定偿试一下能不能解决。

首先用OD载入JLINK.exe, 运行,一会儿出现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对话框

点OK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我们知道JLink的驱动在JlinkARM.dll文件中,因此切换到模块JLinkRAM. 在OD中右键-查看-模块JLINKARM。

右键-分析-分析代码

右键-查找-所有参考文本字串

在弹出的框中查找文本 The connected J-Link is

找到提示的语句, 在该行上,右键-反汇编窗口中跟随

在汇编窗口中的该行上双击HEX数据列下断点,按CTRL+F2,使程序重新运行,大约5秒后停在该行上

根据堆栈空间,和汇编代码,函数的入口点应该在PUSH Warning之前,

因此在之前的PUSH ESI上下断点,按CTRL+F2,使程序重新运行,然后乖乖停在该行上

按F8单步运行,发现有一个循环次数0x1388 的判断过程,循环结束后将弹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对话框,如果在循环中条件成立则跳转到JLinkARM.6FC0B4D6

尝试使程序强制跳转到JLinkARM.6FC0B4D6。双击该行,修改汇编JNZ 为 JMP,然后继续按F8单步运行,程序跳转到JLinkARM.6FC0B4D6处

然后使程序全速运行,发现不再提示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对话框。

用UltraEdit打开JLinkARM.dll,查找85 C0 75 77 6A 01 E8, 发现只搜到一处,将75改成EB后保存,直接运行JLINK.EXE, 不再出现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对话框, 问题解决
下面是修改过的JLinkARM.dll

网友:
逆天了,传说中的破解?

网友:
这个好,这个好。正需要。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好    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破解流程

网友:
反应总是在我点第二次才过来!

网友:
JNZ是条件跳转,JMP是绝对跳转,就是这样啊。

网友:
这个不错,好教程

网友A:
牛啊,不过OD是什么软件阿,谢谢

网友:
还有盗版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啊,不过OD是什么软件阿,谢谢

OD: OllyDbg

楼主:
我的是JLINKOB,没有盗版提示

网友:
膜拜一下高手

网友:
用Segger的ST-LINK转JLINK软件制作的JLINK-OB会不会有这种提示?

网友B:
你的OD是哪个版本的  能否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OD是哪个版本的  能否传下

我用OD一打开exe就出现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我od版本太老了造成的

网友:
能用od的基本都是破解高手

网友:
哇靠,还可以这么玩…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这个牛逼了,厉害了

网友:
高手,膜拜中

网友:
可以直接用od改,可以直接改命令,改完另存一下,试完没问题再覆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的版本是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6.22f (Compiled Jan 12 2018 16:18:39)
DLL version V6.22f, compiled Jan 12 2018 16:18:01

修改位置在 85C075756A01

网友:
JLINK破解 马克

网友:
牛逼,竟然破解EXE文件这招。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OD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顺便将JLINK6.30g上传一下。谢谢

删掉了,发现没有4.94版稳定

网友:
好厉害,正好需要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2018-09-14):
亲测有用 keil 5.26版本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OD软件

网友:
真是一个好办法,不用点确定方便多了。

网友(2018-10-28):
楼主,你的OD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8-12-18):
修改了,好使。谢谢

网友(2019-02-21):
从keil 5.20 升级到 5.26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用楼主方法完美解决, 顺便说一下 替换文件位置在   安装盘\Keil_v5\ARM\Segger 内

网友:
感谢分享,亲测成功

网友:
mark一下 OD破解jlinkARM

网友:
亲测  好用  替换在无提示

网友(2019-04-10):
真牛呀,膜拜ing ing ing

网友:
高,实在是高啊

网友(2019-06-30):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解决。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今测试需修改两处:85 C0 75 77 6A 01(警告框)和85 C0 75 1A 6A 01(断开仿真),75均修改成EB。仅供参考谢!

网友:
很牛牛牛哦。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收藏备用

网友:
描述的非常详细,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20-02-13):
正需要,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20-07-27):
JLINK 6.62 找不到 85 C0 75 77 6A 01 E8 这几个字符

网友(2020-12-13):
自己DIY的 Jlink v9 + MDK533 亲测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2021-03-04):
牛逼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E:
购买100元 JlinkV10 可用, 或者500元买EDU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100元 JlinkV10 可用, 或者500元买EDU正版

100元V10哪里有卖?

网友:
估计是咸鱼

网友F:
附上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用的解决办法。随便找个Hex编辑器,打开JLinkARM.dll,搜索字符串GDBFull,改成GDBFuck(或者改成任意和谐的字符),保存即可。

优点:不用记汇编,不用记hex字符串,不需要知道原理。无脑改了就行,适用于任何平台(Windows/Mac/Linux测试均可用)的任何JLink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附上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用的解决办法。随便找个Hex编辑器,打开JLinkARM.dll,搜索字符串GDBFull,改成GDBFuc ...

我去啊 你这个修改有点逆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附上一个我自己比较常用的解决办法。随便找个Hex编辑器,打开JLinkARM.dll,搜索字符串GDBFull,改成GDBFuc ...

弹出defective的校测至少有三种:
1. GDBFull字符串
2. V9及以后版本的序列号后四字节校验
3. V10及以后版本的RSA签名验证,不通过也会弹出defective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弹出defective的校测至少有三种:
1. GDBFull字符串
2. V9及以后版本的序列号后四字节校验

序列号后四字节校验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弹出defective的校测至少有三种:
1. GDBFull字符串
2. V9及以后版本的序列号后四字节校验

我正版的V9和V10base都会弹出这个

网友(2021-04-05):
引用 网友H:
序列号后四字节校验是怎么回事?

估计是离线对比 联网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