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EMC问题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8-03-26):
就是stm32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对外辐射出去很多干扰,怎么解决?

网友A:
额,这样问叫人怎么回答你呢。至少把RE的结果图发出来看看吧,看哪个频段超了,是哪些器件有可能辐射出去的,这样才有方案去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样问叫人怎么回答你呢。至少把RE的结果图发出来看看吧,看哪个频段超了,是哪些器件有可能辐射出去的 ...

请问,RE是什么的代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RE是什么的代号?

粘铜箔盖一下就好了(糊弄),有钱盖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铜箔盖一下就好了(糊弄),有钱盖铁壳

加屏蔽,感觉很费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E是什么的代号?

RE 辐射发射
RS 辐射抗扰
CE 传导发射
CS 传导抗扰
EFT 快速脉冲群
Surge 浪涌
ESD 静电
PFMF工频磁场
DIPS 电压跌落
Harmonic current emissions 谐波电流
Voltage fluctuation & flicker 电压波动和闪烁

一般CE做这11项,直流后三项不做。找61000标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 辐射发射
RS 辐射抗扰
CE 传导发射

谢谢,RE结果图,怎么得到?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专业检测仪器,得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RE结果图,怎么得到?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专业检测仪器,得不到?

你没检测怎么知道有干扰?没有检测结果怎么整改?搞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RE结果图,怎么得到?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专业检测仪器,得不到?

去检测所,600元一小时便宜,1500一个小时,准确。

搞RE不去检测所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检测所,600元一小时便宜,1500一个小时,准确。

搞RE不去检测所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去的。 ...

你说的这个价格,去检测所,是自己动手检测,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测?

网友:
跟stm32 没关系  这完全就是看你电路设计的水平还有机箱的 屏蔽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价格,去检测所,是自己动手检测,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测? ...

检验所是根据时间算钱的,你可以让工程师帮你预扫描, 就是扫描2分钟看看大致情况,如果2分钟内都超过了或者接近超过,拿下来整改完再测试 ,不要一次性测试完,我们这边是1800元一小时,一般测试一次完整的要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验所是根据时间算钱的,你可以让工程师帮你预扫描, 就是扫描2分钟看看大致情况,如果2分钟内都超过了 ...

北京有检测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价格,去检测所,是自己动手检测,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测? ...

他帮你操作仪器,你自己接好你的设备。你喊测什么,怎么测,他就给你怎么测,要看什么数据他就给你看什么数据。如果没经验就让工作人员按流程走一遍。或者和人家共用一小时,看看别的公司都是怎么测的。

网友E:
看来搂主提问很矛盾。想知道stm32辐射多少,就得把整机去外部实验室电波暗室测,会测出频率和dbuv/m的曲线。30m到1g一个标准,1到6g一个标准。超了qp值或者av值,就不合格。一般stm32本身辐射不大。去年我们这里用stm32f429做了产品,外扩sdram,电池供电或者ysb电源供电,本机辐射完全没问题。楼主要仔细说明你的产品情况,大概什么样子,怎样供电,要过怎样的标准,当前测试结果怎样?这样大家才能出主意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搂主提问很矛盾。想知道stm32辐射多少,就得把整机去外部实验室电波暗室测,会测出频率和dbuv/m的曲线 ...

去年我们这里用stm32f429做了产品,外扩sdram,电池供电或者ysb电源供电,本机辐射完全没问题。

确定吗?你们是裸板,还是加了金属外壳屏蔽的啊?请问你在北京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年我们这里用stm32f429做了产品,外扩sdram,电池供电或者ysb电源供电,本机辐射完全没问题。

确定吗 ...

塑料外壳,什么屏蔽都没有。另外我在深圳。楼主先找个正规实验室测一下r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外壳,什么屏蔽都没有。另外我在深圳。楼主先找个正规实验室测一下re。 ...

我用天线接收到了辐射啊!!!

网友:
先检测,远场看什么频点或频段发射较大,再近场找相同得频点或频段,想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天线接收到了辐射啊!!!

你这个是近场吧!近场说明不了问题,不一定能辐射出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天线接收到了辐射啊!!!

你用的什么天线,什么样的设备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信号。
具体超没超过标准,要去实验室测试。

网友:
请问是如何知道板子有辐射的,有些什么辐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