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lipse如何添加指定的PACK包?

楼主(2018-03-26):
1、eclipse-cpp-oxygen-2-win32     只想添加我用到的几个PACK包
2、否则如果直接点击如图的右上角按钮全部更新的话,这样太费时间了

请教大家,有没有只添加指定的、自己下载好的PACK包?

网友A:
点刷新后会显示所有可更新的pack,选择需要的安装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刷新后会显示所有可更新的pack,选择需要的安装就可以了吧

我的不会,点更新,所有的包就开始下载啦

可能版本不同的原因?你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会,点更新,所有的包就开始下载啦

可能版本不同的原因?你的什么版本的? ...

我下的最新的版本的,不过貌似也是都下载完,然后自己选择安装!貌似没看到其它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