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控制交流负载

楼主(2018-03-26):
谢谢楼下们的指导,改用可控硅控制交流负载

网友:
我居然没看懂……

网友:
直接一个可控硅不就完了么?固态继电器也是一样的

楼主:
两个CMOS可看高压光藕,驱动部分看不明白,烦请指教

网友:
锂电池保护电路和楼主的电路类似
由于MOS管体内有二极管,一般只能做单向开关,所以用两个MOS管"背靠背"就做成了交流开关.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S极接到一起才好控制呀)

网友:
u1a反向应用?Q1Q2的G冲上电如何放电?没看懂。

网友:
F1010是低压管。S管脚要连在一起。GS极并M极以上电阻,变压器可以改成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CMOS可看高压光藕,驱动部分看不明白,烦请指教

请问CMOS在哪儿呢?你知道这里面的C指的是什么吗?
而且标题也看不明白,内容也看不明白,建议版主封号算了

楼主:
takashiki, 不C是什么?请指教。  MOS管应该用IRF640。

楼主:
查了一下,"能实现一定逻辑功能的集成电路,简称C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takashiki, 不C是什么?请指教。  MOS管应该用IRF640。

C是互补啊,一个PMOS + 一个NMOS同时制作在一个衬底上。你这两个都是NMOS,那是百合。
真的,你还是听楼上们的吧,换TRIAC,光耦换成可控硅光耦。或者干脆用SSR,省N多事。

网友:
标题和图片全都给换了

楼主:
因为那种方式我没办法实现,听取楼上的建议,改用这种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