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正反转电机,如何抑制感应电动势

楼主(2018-03-26):
如图所示,我是一个带正反转的直流24V电机,一般在没有正反转的情况下是加个反向二极管(IN4007)来吸收断电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现在由于电机两端的供电电压会换向,没法加反向二极管了,能有其他的东西能代替反向二极管吗,比如说压敏电阻什么的,谁能给个型号。

网友:
全桥情况下MOSFET的体二极管不就是反电动势的泄放通道吗?

网友:
你看往上一级并行不行,就是电机电流方向转换前,原始电源输入的地方,电机那里再并个小电容消火花

网友:
借楼主的楼也想傻傻的问问这个问题…

网友:
无极性电容+大功率小阻值电阻是你想要的

网友:
那个,把二极管放在换向开关之前不行吗?

网友:
和3楼差不多,用整流桥,电机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整流桥的直流输出接到24V直流输入(在换向之前)。

网友:
在H桥4个管并二极管

网友:
4个二极管即可,就像步进电机h桥输出的续流二极管一样。

楼主:
TVS啥型号呢?

楼主:
TVS啥型号

网友A:
觉得前面提的在H桥并4个二极管的方法非常巧妙。

网友:
用电阻泄放

网友:
参考H桥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前面提的在H桥并4个二极管的方法非常巧妙。

H桥可以,但是好烦    最好在两端并上一个元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