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会比双面板价格便宜很多么?

楼主(2018-03-27):
JLC能做单面板吧,目前小批量什么价?

网友:
能做,但不做便宜的纸板,价格我记得是一样,你要便宜就做纸板

网友:
是稍微便宜点的,好像350吧,双面390?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单面板板费330/平方米

网友:
自己到sz-jlc.com上去计算呗。

网友:
区别不大吧

网友:
估计要走量才行   独立生产线

网友:
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我上回后悔在力创做单面板了,应该选双面,多花10%多的价格,让焊盘中间有锡,增加焊接可靠性。

网友:
单面板  JLC 说实话 不算便宜   做过一次

网友:
我们单面板差不多比双面便宜40%

网友:
一看楼上几位就是没有批量过单面板的

网友:
单面板和双面板的设计也是不能一样的,很多细节要注意区别

网友:
单面版我们这边便宜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