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现在兼容性如何,是否可兼容电工常用软件。

楼主(2018-03-27):
用win10的同学感觉win10现在的兼容性如何?
一年前装过一次win10,因为兼容性问题,又退回到win7。不知道现在win10,怎么样了。是否可以兼容电工常用软件了。如果兼容性ok的话,想升级win10.

网友A:
MDK IAR CADENCE  TIA portal 都没问题。

网友:
win10不能用的软件,我都不用

网友B:
顶楼上。像SOLIDWORKS,在WIN10下无法使用,我就果断放弃。

网友:
用不了的软件再装个虚拟机跑

网友C:
楼主 你要说明 你原来是啥软件,不兼容

网友:
我也好奇,一直不敢换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要说明 你原来是啥软件,不兼容

三维力控 组态不行。西门子 plc的编程软件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要说明 你原来是啥软件,不兼容

不过貌似这是应用软件的锅?操作系统不背?

网友D:
在属性里面选择 以兼容模式运行应该可以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属性里面选择 以兼容模式运行应该可以运行吧。

去年的时候,试过,不行。可能跟底层打交道的软件,兼容性差一些。

网友C:
win10  我已经用了快1年了   前半年 被输入法卡死 折磨的生不如死 ,现在没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  我已经用了快1年了   前半年 被输入法卡死 折磨的生不如死 ,现在没发现了。 ...

自带的输入法挺好用的啊

网友:
不行 xp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维力控 组态不行。西门子 plc的编程软件也不行。

我用32位的WIN10,100%兼容。64位的WIN10,就有兼容的问题。

网友E:
常用软件没问题,感觉比WIN7好用100倍。

网友:
非常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属性里面选择 以兼容模式运行应该可以运行吧。

微软的兼容性模式感觉就是个摆设,我是没见过哪个不兼容的软件在兼容性模式下能运行没问题的

网友:
就是自动更新关不了。在“服务”里面关掉并且禁止掉,但关机重启后又出现了。

网友G:
pads 9.5有问题 其他的还没发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win10  我已经用了快1年了   前半年 被输入法卡死 折磨的生不如死 ,现在没发现了。 ...

输入法问题怎么解决,总是自动切换中文,想切换中文的时候快捷键有时候没反应,能用第三方输入法了吗,win10就输入法我很不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输入法问题怎么解决,总是自动切换中文,想切换中文的时候快捷键有时候没反应,能用第三方输入法了吗,wi ...

我没碰到这个现象啊,用了快1年了,现在回不去windows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入法问题怎么解决,总是自动切换中文,想切换中文的时候快捷键有时候没反应,能用第三方输入法了吗,wi ...

去年,年底的时候 自动更新过后,就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ads 9.5有问题 其他的还没发现

pads 9.5  啥问题,我没有发现啥问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ads 9.5  啥问题,我没有发现啥问题啊。

使用 选项的 时候 下面显示不完全  使用补丁之后 还是各种不爽  后来干脆安装虚拟机完事

网友:
常用的软件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metro界面和edge对第三方输入法有兼容问题,我用五笔的,第三方的貌似目前只发现精灵五笔可以在metro和edge下面用,除了这两种情况,其它的桌面软件环境下,第三方输入法没有问题,比如极点五笔就可以工作得好好的。
ps:修改错别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常用软件没问题,感觉比WIN7好用100倍。

比如有哪些方面?
相同硬件条件,会有更优化,更快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像SOLIDWORKS,在WIN10下无法使用,我就果断放弃。

sw2018可以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输入法问题怎么解决,总是自动切换中文,想切换中文的时候快捷键有时候没反应,能用第三方输入法了吗,wi ...

在语言里面添加英语,美国,然后改为默认,
电工建议把输入法全局取消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没碰到这个现象啊,用了快1年了,现在回不去windows7了

mdk5用jlink仿真出错,什么情况造成的,mdk4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使用 选项的 时候 下面显示不完全  使用补丁之后 还是各种不爽  后来干脆安装虚拟机完事 ...

logic  基本没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logic  基本没用过,

orcad + lpower pcb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比如有哪些方面?
相同硬件条件,会有更优化,更快吗?
谢谢。

优化没测试,公司WIN7,家里WIN10,只是觉得使用起来更方便,用着顺手。
WIN10的输入法和浏览器都很好用,应该是这两点吸引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orcad + lpower pcb ?

很少画原理图,我们做的都简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MDK IAR CADENCE  TIA portal 都没问题。

IAR EWARM  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K:
mdk5用jlink仿真出错,什么情况造成的,mdk4没问题

MDK在WIN10下不稳定   我也碰到过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稳定   现在MDK已经不经常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MDK在WIN10下不稳定   我也碰到过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稳定   现在MDK已经不经常用了  ...

5.23 版本稳定

网友N:
我现在调试有问题,打开后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崩溃

网友:
我这里cadence design entry cis, allegro都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调试有问题,打开后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就崩溃

我现在用的5.23  ,用5.24就调试有问题

网友:
ad17,ps2017比win7下爽

网友:
引用 网友L:
IAR EWARM  用的哪个版本

最最新版本了

网友:
这几天发现,我自己做的一个bcb6.0做的测试软件,在WIN7和XP下运行,经常会死机,卡死,但是在QIN10X64下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简直就是为未来而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用的5.23  ,用5.24就调试有问题

你调试是什么问题?我发现与DFP的版本也有关系了。

网友:
用了大半年年了,最早的win10关闭驱动签名也无法安装一些器件的驱动(比如山寨usb转串口)-------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还没有碰到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调试是什么问题?我发现与DFP的版本也有关系了。

容易崩溃,

网友:
5.23   win10

网友:
哦,最近一直忙没用迅雷,结果今天发现迅雷无有些版本无法下载,有些会显示版权问题,有些会闪退,没一个可以正常下载电影的。

我的WIN10版本是LTSB 2016 X64,升级所有补丁(这个版本补丁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微软的兼容性模式感觉就是个摆设,我是没见过哪个不兼容的软件在兼容性模式下能运行没问题的 ...

同感!运行不了的还是运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5.23 版本稳定

5.24a运行也很稳定在win10下

网友:
win10  bug太多  最简单的任务栏经常经常右键无反应,任务栏黑底色无法适应,界面显示明显没有win7好,用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直接卸载了

网友O:
win7 一堆底层问题,  所以微软现在都不 更新了  力挺VIN10
最直接的就是WIN10可以多点触摸   WIN7支持不好  ,  有一次 怎么弄我的 USB鼠标 键盘 就是用不了. 非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受不了MS天天提示,升级了WIN10,没有任何惊喜想着是最后一版了,将就着用吧,以后就一劳永逸了,可事与愿违,win10烂泥扶不上墙  1.我用五笔98,XP都有的用,到win10只有86,开始还能换字库,最近更新后,字库也换不了 2.计算器,一如既往的SB,从win7开始 3.天天更新,天天更新,也没啥鸟用,还关不了,电脑好像不是我的,一更就半个小时 时不时驱动升下级,好了,硬件又不能用了,更新唯一看到的效果 4.win10插播广告,这是系统该干的事么,安全,稳定,快速就行了 5.还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桌面上多个图标,开机显示删除文件进度啥的 完全半成品的节奏 6.台式机 平板搞的不伦不类,很多自动功能画蛇添足 7,最重要的,我要加装SSD,OEM激活不了WIN10,谢天谢地激活不了, 终于有个强有力的理由换win7   你们终会有这一天,免费升级的win10突然激活不了

网友:
楼上的,我用WIN10LTSB2016,X86和X64都在用,用DISM+

网友:
一不小心回复了,DISM++处理后,删除不需要的部分,做好各种优化配置的设置,用起来还好,极少更新,用起来基本还算可以,比WIN7清爽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某些应用支持不太好,比如最常用的支付盾,折腾好久才装上。

网友P(2018-04-26):
用了几天,又换回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了几天,又换回win7.

我也是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像SOLIDWORKS,在WIN10下无法使用,我就果断放弃。

不是吧,我在15年就换win10,SW2014用的很好,现在都用上SW2018了,也没见出过啥问题。我是极力推荐win10的

网友:
软件开发的表示,到目前还没发现无法兼容的程序

网友Q:
新换电脑,原装win10,体验还不错,就是modscan 32bit的不好用了,64bit的没注册码,西门子step7还没测试,另外力控不能用是6.1版本吗?

网友:
想改改不回来了,

网友:
准备装WIN10了   WIN7 还是很多问题的 所以他们放弃了WIN7

网友:
预装的是win10家庭版,需要装过旗舰版吗?
家庭版没有远程桌面连接。还有什么功能没有吗?

网友:
有的日期控件在win10上显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Q:
新换电脑,原装win10,体验还不错,就是modscan 32bit的不好用了,64bit的没注册码,西门子step7还没测试, ...

力控我测试是不能用的。正版的

网友:
力控不能用的,目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像SOLIDWORKS,在WIN10下无法使用,我就果断放弃。

SW2017-SP5可以,刚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win7 一堆底层问题,  所以微软现在都不 更新了  力挺VIN10
最直接的就是WIN10可以多点触摸   WIN7支持不好  ...

win7 一堆底层问题  ~~~你哪里得到的这个信息

网友:
之前有不能用的烧录软件,上虚拟机就行

网友:
觉得win10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看你使用的软件了,很老的没有更新的软件建议装在虚拟机里面,现在电脑性能很不错了,window10操作体验要好多了

网友:
http://www.zdfans.com/7399.html
2016 lt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像SOLIDWORKS,在WIN10下无法使用,我就果断放弃。

连solidworks2012都可以在WIN10下无压力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