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新版C51 v9.57和谐后也有2K限制。

楼主(2018-03-27):
     最新版的C51 v9.57用key和谐后,显示2020时间了,但是依然有2k的限制,包括采用了论坛的Project->Rebuild all 方法,问题依旧。。。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么?怎么解决?

网友A: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都试过了。。。包括重装软件。。。当然,系统最后一步还没试!!!

网友:
应该是破解没成功,换个试试

网友B:
和谐的是哪个功能?显示2020?看截图有几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谐的是哪个功能?显示2020?看截图有几个的!

加入key正常,显示2020!!!

网友C:
957没问题,用了好久,加key的时候要管理员运行uvision,以后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7没问题,用了好久,加key的时候要管理员运行uvision,以后不需要

这个是必须滴啊!!!!!

网友D:
让你们老板去买个正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必须滴啊!!!!!

还真只有你碰到这个问题了,终极大法,重装系统,再重装keil

网友:
换个早期一点的注册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只有你碰到这个问题了,终极大法,重装系统,再重装keil

为啥你的const这么多,而code这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你们老板去买个正版。。

买正版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估计都不可能买正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你的const这么多,而code这么少?

你只看code超过2k就行
我里面有大数组
你这是没破解成功
卸载了注册表清理一下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看code超过2k就行
我里面有大数组
你这是没破解成功

估计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你的const这么多,而code这么少?

我注册的是PK51你的是MDK51

网友F:
不想买正版的工程师,是没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注册的是PK51你的是MDK51

还有这个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想买正版的工程师,是没有希望的

老板的希望和我们毛关系!!!

网友G:
已经验证过,选PK51生成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验证过,选PK51生成序列号。

PK51?不是C51和MDK Profession么??

网友:
以我的经验,用UV2注册,不用UV4注册,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PK51?不是C51和MDK Profession么??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楼上,已经破解成功啦,在选择生成序列号的时候,选择错误啦!!!!正确选择见如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已经破解成功啦,在选择生成序列号的时候,选择错误啦!!!!正确选择见如图:

呵呵。。。差点儿没让老板去给买新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差点儿没让老板去给买新电脑吧?

新电脑?是不可能买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买,麻痹我这台电脑都使用快10年了,在我手上使用3年了。。。。 。。。老板贼扣,我今年干完就打算滚蛋了。。。没啥意思,跟着这样的老板!!!

网友:
应该是破解没成功, 这个破解很成熟的

网友:
新建个工程试试,直接编译以前被限制过2k大小的工程还会被限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我重装试试。

网友I:
試采用的Project->Clear targets->Rebuild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試采用的Project->Clear targets->Rebuild all

见我回复的24楼,错误的原因是其他的!!!

网友J:
不知到了2020年,用keil的工程狮会不会集体蒙了

网友:
换个V9.5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到了2020年,用keil的工程狮会不会集体蒙了

终极大法,改系统时间。

网友:
以前以为2020年是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