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功放用反相放大,是否合适? && 寻找单电源音频运放

楼主(2018-03-27):
1、TDA1308,器件手册的参考图就是反相放大的(假设前后声音相位都为正常情况),这样是不是使用同相放大比较合适啊?

2、&& 寻找单电源音频运放(单DC8V左右工作),各位有好的推荐么?

楼主:
比如录音时候,敲击鼓声,正相回放时,喇叭是向外鼓的;反相时,是向内凹的?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想过喇叭的两根线可以反过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想过喇叭的两根线可以反过来接的?

那你的意思,这个demo的设计,后面需要备注:耳机插座的信号线,需要反接么?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这个demo的设计,后面需要备注:耳机插座的信号线,需要反接么?呵呵 ...

……
我的意思是说,喇叭线不管你是否对调,实际上你听不出区别的,人耳又不是鉴相器……

网友B:
方法1:加多一级反相器。方法2:喇叭线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加多一级反相器。方法2:喇叭线反接

1、问题比较难的,是单电压下,专用于音频的运放,并不是很好找,所以加个反相器,也不是那么简单了

     有些专用的如TDA1308,MAX9722,单电源功放,都是反相放大接法了~~

2、耳机座子输出的话,发声单元反接,貌似无解了,耳机线都做成共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我的意思是说,喇叭线不管你是否对调,实际上你听不出区别的,人耳 ...

还是能听出来的,如果喇叭接反了的话

网友C:
人耳相位不敏感吧

网友D:
无所谓, 都一样
多声道时注意所有声道相位一致就行了, 别弄成有的同相有的反相,最后声音会相互抵消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耳相位不敏感吧

就如爆炸声吧,那一声BOM,正相喇叭应该往外推,人耳才能感受到最为真实的冲击感;反向就变成喇叭往内凹了,要反射以下才到听音者那里,感觉没有那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问题比较难的,是单电压下,专用于音频的运放,并不是很好找,所以加个反相器,也不是那么简单了

推荐一个OP:ROHM的BA4510F如何?5V供电。要8V的话,随便什么国产的4558,4580之类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OP:ROHM的BA4510F如何?5V供电。要8V的话,随便什么国产的4558,4580之类的都可以。 ...

有点嫌弃4558啊,起码要有双电源时的5532的水准,就差不多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所谓, 都一样
多声道时注意所有声道相位一致就行了, 别弄成有的同相有的反相,最后声音会相互抵消一部 ...

就如爆炸声吧,那一声BOM,正相喇叭应该往外推,人耳才能感受到最为真实的冲击感;反相就变成喇叭往内凹了,要反射一下才到听音者那里,感觉没有那么好

网友E:
本人不才,随便说几句,说错了别见怪,
声音是交流的,假设那一声 Bomb,是人耳能听到的最低频率 20 Hz,因为是交流,即使第一个半周期是向内,但下一个半周期必须向外,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声波,
如果只向内,不向外,你也不会听到声音的,
所以无论喇叭是正接还是反接,只要两只喇叭或多只喇叭相位一致,你听到的声音是没有差别的

网友:
且一声 Bomb,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周期就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不才,随便说几句,说错了别见怪,
声音是交流的,假设那一声 Bomb,是人耳能听到的最低频率 20 Hz,因 ...

那一声BOM,那第一个动作,首先向外推,是不是好过第一个动作首先向内凹呢?

网友F:
反相输入的阻抗低,耦合电容要好大,要不低频会被切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1:加多一级反相器。方法2:喇叭线反接

方法3:耳朵距离喇叭距离为半波长的奇数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声BOM,那第一个动作,首先向外推,是不是好过第一个动作首先向内凹呢? ...

不是。绝对相位是无法鉴别的,只能鉴别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相输入的阻抗低,耦合电容要好大,要不低频会被切太多!

但问题是,单电源的这两款芯片,都一致推荐用法为反相放大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如爆炸声吧,那一声BOM,正相喇叭应该往外推,人耳才能感受到最为真实的冲击感;反向就变成喇叭往内凹 ...

你这个是直流继电器,我们音箱是要来回振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嫌弃4558啊,起码要有双电源时的5532的水准,就差不多l

其实我不想说你。我做音箱快15年了,4558,4580差吗?配不上你那颗耳机放大器吗?你追求的是什么?成本?声音?品牌?型号?5532转换速率稍高,可以试看072,082。专业调音台里4558,4580到处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不想说你。我做音箱快15年了,4558,4580差吗?配不上你那颗耳机放大器吗?你追求的是什么?成本? ...

老大误会了,没有说你推荐的不好,只是看那些评测看多了,觉得5532名声好过4558,呵呵~~

调音台侧重功能调节,用4558实现功能肯定没问题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直流继电器,我们音箱是要来回振动的

假设CH1是正确记录的波形:

那CH2正相的回放波形,是不是更接近于真实还原CH1呢?CH3是反相的~~

虽然整个流程下来,CH2和CH3获得信息一样多,但不能否认,CH2好像是比CH3好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误会了,没有说你推荐的不好,只是看那些评测看多了,觉得5532名声好过4558,呵呵~~

调音台侧重功能 ...

你有没有看过5532规格?单8V即正负4V下工作状况参数如何?别人都是正负12-15V供电。你单8V就要选匹配的OP,而不是想当然。调音台用的是JRC的4558DD,低噪音的型号。不是你说的只要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H:
大哥  不管声音的低音高音都是靠不同的震荡频率来实现的。  既然震荡 那就会凹凸来回震荡,所以你不管正接还是反接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  不管声音的低音高音都是靠不同的震荡频率来实现的。  既然震荡 那就会凹凸来回震荡,所以你不管正接 ...

理论是正确的,但:通常会使用两个以上的喇叭,这这时候喇叭盆架,鼓纸,面板等会引起喇叭之间声音的干涉现象,表现就是某个频点会凹下去。正反接的频率点不一样的,我有实际测试过。所以正接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  不管声音的低音高音都是靠不同的震荡频率来实现的。  既然震荡 那就会凹凸来回震荡,所以你不管正接 ...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看过5532规格?单8V即正负4V下工作状况参数如何?别人都是正负12-15V供电。你单8V就要选匹配的OP ...

也是,目前的确看起来,是4558比较合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CH1是正确记录的波形:

那CH2正相的回放波形,是不是更接近于真实还原CH1呢?CH3是反相的~~

你得考虑人站的位置是不是正好在空气振动波形的完整同期位置,如果在半个周期上,你的正弦波听成了余弦波,能听出差别?

网友:
扬声器线分正反是为了防止左右声道相位不一致互相抵消,至于大家都是正的,或者都是负的,应该是听不出来的,至少我听不出来,我也没见过能听出来的人。

网友I:
只要所有声道相位一样就没问题,用同相放大器或反相放大器都可以。反相放大器没有共模信号波动,所以它的失真比同相放大器小,这就是音频放大器常用反相放大器结构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所有声道相位一样就没问题,用同相放大器或反相放大器都可以。反相放大器没有共模信号波动,所以它的失 ...

目前来说,这个是趋向于我认为的最佳答案了~~
-----------------------------------------------------------------------------
公示3天,如无超越,就这个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