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8.22.1/2 调试的时候展开数组就崩溃,咋回事?

楼主(2018-03-28):
        两个版本都装了, 调试模式下只要展开数组就崩溃(100%). 而且, 经常进不了 SysTick 的中断, 退出调试 全速跑, 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进中断, (这个可以忍, 但是不能看数组变量值, 好麻烦).
不知道坛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win10 64 bits

网友A:
老问题了. 6.xx版本一样有这问题,特别是已经观察一个数组,debug暂停后再追加一个数组到观察窗,很大机会就挂。
这个问题只能通过看数组首地址,然后将地址添加到memory view去看数据,暂时只能这么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 6.xx版本一样有这问题,特别是已经观察一个数组,debug暂停后再追加一个数组到观察窗,很大机会 ...

真尴尬 是不是河蟹版才有这个问题哦   不然IAR公司不会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吧

网友B:
前两天刚升级新电脑也是这样,奇葩的是看数组偶数下标的变量就没事,奇数下标的数据一添加就失去响应,我怀疑可能跟JLINK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刚升级新电脑也是这样,奇葩的是看数组偶数下标的变量就没事,奇数下标的数据一添加就失去响应,我怀 ...

JLINK驱动还是? 硬件?

网友:
我的是f9取消不了断点   f12无法查看函数

网友C: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无奈退回8.20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无奈退回8.20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8.20 这个版本是不是启动 什么的 很卡? 就是要等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