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3路电压,正负输入,请教电路怎么做,不懂模拟电路

楼主(2018-03-28):
总共3路输入
1.   -10  ~   +10v      要求精度0.01
2.     0   ~   +12v      要求精度0.01
3.     0   ~   0.07       要求精度0.005

最后要用单片机采集出来。

模拟电路部分应该怎么做?

网友:
单电源运放也可以,最好用双电源不然有零点。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128&highlight=用采集一个-10V~%2B10V范围传感器信号

看看这个帖子    用采集一个-10V~+10V范围传感器信号,前端怎么设置比较合理  和你的需求差不多,用电阻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128&highlight=用采集一个-10V~%2B10V范围传感 ...

lz的精度要求太高了。20v量程到0.01,至少得12位adc

网友:
通过三路运放 ,将电压调整到单片机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精度要求太高了。20v量程到0.01,至少得12位adc

哪个12位的AD敢标称1/2000的绝对精度?
连16位AD做到这种精度都是不容易的。

网友C:
我想知道怎么弄的降压,在降压过程中怎么保证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怎么弄的降压,在降压过程中怎么保证正确。

最简单的电阻分压不够吗?

网友:
用mcu内置ad就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了,要是觉得不够就加一级运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电阻分压不够吗?

额 不好弄啊 电阻大了容易干扰 电阻小了 耗电太大 苦恼

网友:
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1/2000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不好弄啊 电阻大了容易干扰 电阻小了 耗电太大 苦恼

你之前没有提低功耗要求啊!
其实也容易,只要用个mos管来切断这个分压电路就行了。正常的MOS管导通电阻都小于0.1欧,而分压电阻一般是几K到几十K量级,完全可以忽略MOS管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之前没有提低功耗要求啊!
其实也容易,只要用个mos管来切断这个分压电路就行了。正常的MOS管导通电阻 ...

我是围观的 不懂就问下 谢谢您

网友:
总共3路输入
1.   -10  ~   +10v      要求精度0.01--------分压之后加法器转为0~3.3V
2.     0   ~   +12v      要求精度0.01--------分压之后跟随
3.     0   ~   0.07       要求精度0.005-------放大

记得TI有个《运算放大器使用手册》 可以查到运放的各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