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雅黑PCB真的会影响质量么?顺便看看JDB的能力。

楼主(2018-03-28):
为了产品显得高大上一点,第一次做了雅黑PCB。没想到77的线宽线距,JDB都有很多打叉板,做了20块4拼板,只有16块完好的。
之前差不多的板子在JLC和JDB都做过绿油的,几乎没见过打叉的。
JLC说雅黑可能会影响质量,但没具体说为什么。
请懂行的给科普下,PCB不是先腐蚀线路打孔等电气连接,然后上阻焊油和丝印的么?按说上阻焊之前电气连通性就定型了,怎么阻焊的颜色还会影响质量呢?
顺便看看JDB的能力,连线拐弯都叫增加难度,难道只能画直线?

网友A:
上次就有贴讨论过,下20块板的单,就应该得到20块板的好板,他作废多是他的事,和顾客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就有贴讨论过,下20块板的单,就应该得到20块板的好板,他作废多是他的事,和顾客无关。 ...

我想知道这次坏这么多是因为选了雅黑还是运气?

网友B:
黑色的好像曝光时不容易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这次坏这么多是因为选了雅黑还是运气?

应该是他工艺问题吧.阻焊工艺那么靠后,按逻辑来说,和线路基本无关。我估计那客服是想推卸责任。在JLC做,他们有坏板打叉了就会补做,我在那光打样都估计几百款了。从来就只有多没有少的。在YSJ做铝基板打样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好像曝光时不容易控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710-1-1.html?_dsign=ae0938be
这个帖子是这么说的,但说的不具体。
我理解阻焊应该是比较靠后的步骤,此时电气连接应该已经定型了。
即使曝光不好控制,应该也是阻焊层的好坏,影响不到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他工艺问题吧.阻焊工艺那么靠后,按逻辑来说,和线路基本无关。我估计那客服是想推卸责任。在JLC做 ...

是啊,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的板子工艺要求不高,之前在JDB也做过类似的板子,区别就是这次是雅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他工艺问题吧.阻焊工艺那么靠后,按逻辑来说,和线路基本无关。我估计那客服是想推卸责任。在JLC做 ...

ysj全称是什么

网友:
他家打铝基板pcb咋样?  另外问一下软pcb哪家做的靠谱

网友C:
pcb 选择什么颜色跟线路基本没有关系

上阻焊颜色的时候,pcb铜皮就早曝光和腐蚀好,而且已经经过AOI 光学检测了

最后无论上什么颜色,线路都一样的,线路已经做好

但有一点不同,上好色后,可以再过一次AOI,这样可以检测阻焊有没有印刷问题

这时,如果是黑色的pcb,aoi就不好检测了, 嘉立创的做法是全部飞针测试

但这个只是测试,不影响线路的质量

意思就是,原来做出来9片好的,检测完也是9片好的,不会因为检测过就变10片好的

AOI或飞针只是把 曝光,腐蚀有问题的那片找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 选择什么颜色跟线路基本没有关系

上阻焊颜色的时候,pcb铜皮就早曝光和腐蚀好,而且已经经过AOI 光学 ...

看来这次赶上这么多坏的只是运气问题了,和选雅黑无关。

网友:
要是坏的可以修呢,所以还是会影响最终的成品率

网友:
顺易捷.只在它那打铝基板,因为JLC不做铝基板。

质量不错,10*10的1.6厚也才50块10片,相对于某宝上的那些要好很多。就是交期有点不按时,说是2~3天,你得做好4~5天的准备。

记得第一次在某宝找了家打样铝基板的,60*60mm收了我150.还只是1.4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710-1-1.html?_dsign=ae0938be
这个帖子是这么说的,但说的不具体。

最后打叉不一定是电气问题啊,比如我们之前做过一次黑色阻焊的板子,曝光不到位,导致有个焊盘上残留了阻焊,板子整批报废了。当然选工艺水平高的厂家是可以控制不良水平的,不过价格也上去了,所以打样快板最好不要好用黑色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打叉不一定是电气问题啊,比如我们之前做过一次黑色阻焊的板子,曝光不到位,导致有个焊盘上残留了阻 ...

多谢,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