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小车是怎么做到精确定位与控制的?

楼主(2018-03-28):
刚在新浪上看到一组动图,如果这个小车是自动控制的话,控制技术看来还不低

网友:
如果只是个demo呢    呵呵

网友:
应该是遥控车。

网友(2018-05-09):
这个配置看起来不像自动控制,没有摄像头等对外界感应的传感器

网友:
太邪恶了

网友:
还有一个是到处乱喷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固定位置停止、转圈、拉屎,然后把盘子放在固定位置摆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