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双核单片机LPC4357仿真问题

楼主(2018-03-28):
哪位用过类似LPC4357双核单片机,我在使用KEIl和ULINK无法做M0核的仿真,请各位指教

网友A:
m0的程序比较简单,俺都放弃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的程序比较简单,俺都放弃仿真了。

但是M0仿真的方法还是要掌握不是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一些配置的问题b【表情】【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