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在大量U2270B读卡基站的吗?采购抱怨停产了

楼主(2018-03-29):
请教下:有在大量U2270B读卡基站的吗?采购抱怨停产了,不好买,要找替代品,这个老产品做了5年,去年采购就说原厂要停产,不知有没有替代型号或替代产品?

网友A:
  有替代的,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替代的,型号忘了

能否帮忙查查,非常感谢

网友B:
现在都用模拟电路,非常成熟了,很少用U2270B了,一个LM358运放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模拟电路,非常成熟了,很少用U2270B了,一个LM358运放就搞定了.

358也有用在非金属外壳刷卡环境,u2270b是用在金属外壳刷卡环境,用运放搭的电路达不到刷卡要求

网友B:
我的读1米的读头也是一个运放搞定

网友:
哇。。这个片子18年前用过。当时调出来可是废了点儿劲呢。好像记得有个二极管。。。 1N60吧,搞不好就读卡距离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读1米的读头也是一个运放搞定

真高手,能否略指点一二呢,从去年采购就反应说货很紧缺,如果用运放能做到远距离就太好了,现在用的电路: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A:
有替代的,型号忘了

是Pin to Pin 的替代型号吗?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网友(2019-12-25):
试试SL-RFMOD,据说程序可以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