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见过丝印“IANZH”的220v转5v非隔离 DC-DC芯片

楼主(2018-03-29):
丝印“IANZH” SOT23-5封装
功能是:220v转5v非隔离 DC-DC芯片
电路图:220V市电-->>二极管整流--->>“IANZH”--->>5V_DC

楼主:
找到类似的了。MP1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类似的了。MP156.

楼主MP156是整流桥啊,怎么和DCDC挂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MP156是整流桥啊,怎么和DCDC挂上啦

不是桥堆,是AC-DC,型号是:MP156GJ   M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