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升级到5.25后,absacc.h没有了, __at用不了

楼主(2018-03-29):
如题,变量绝对定位要怎么解决?原来用__at

网友A:
要善于利用软件的Help菜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善于利用软件的Help菜单。

在6.9的编译器上还是用不了,
用这个可以#define _at(adr) __attribute__ ((section(".ARM.__at_"#a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善于利用软件的Help菜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6.9的编译器上还是用不了,
用这个可以#define _at(adr) __attribute__ ((section(".ARM.__at_"#adr)))  ...

打开6.9版本的Help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