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H7读NAND出错

楼主(2018-03-29):
STM32H743接了NAND,遇到读数据出错的问题,要读几次才能读到一次对的。有遇到的吗?

网友A:
用了DMA?
开了D-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DMA?
开了D-Cache?

既没有DMA,也没有DCACHE,自己写的程序,从F4移植过来的。
时序也看过,正常,就是偶尔数据出错。出错的现象是丢字节:比如读2048字节,其中第1000位置的字节丢了。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总线了,NAND输出一切正常。问题发生在stm32H7内部,是FMC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总线了,NAND输出一切正常。问题发生在stm32H7内部,是FMC设计缺陷。 ...

估计跟 cache 有关或者是 ram 没有进行保护吧 ?

网友:
没办法,得先凑够回帖数。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读NAND数据出错的问题,结果后来发现,NAND芯片本来就是这样,它没法保证读出来的数据跟写入的数据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才需要ECC进行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读NAND数据出错的问题,结果后来发现,NAND芯片本来就是这样,它没法保证读出来的数据跟写入的数 ...

不是的,NAND没有想象的那么烂。

网友:
设置MPU保护

网友:
大不了用模拟时序定位一下问题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NAND没有想象的那么烂。

我估计是没用过TLC的芯片,4K的话估计有几十个字节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没用过TLC的芯片,4K的话估计有几十个字节会出错

我们做的是工业上的,从来不用T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没用过TLC的芯片,4K的话估计有几十个字节会出错

几十个字节??这么多吗?你的ecc纠得过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十个字节??这么多吗?你的ecc纠得过来吗?

没问题啊,可以纠正过来的,只是最后ECC占用的字节数比较多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可以纠正过来的,只是最后ECC占用的字节数比较多而已

以前我用slc的时候,记得用的ecc就是每个块只能纠2位的。实测过只会偶尔错1位,几乎没有错2位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用slc的时候,记得用的ecc就是每个块只能纠2位的。实测过只会偶尔错1位,几乎没有错2位的时候。。 ...

SLC的会好很多,现在大容量的NAND几乎都是TLC的

网友(2019-03-24):
引用 网友B:
SLC的会好很多,现在大容量的NAND几乎都是TLC的

你需要多大容量的啊 ???

貌似 SLC 的nand falsh ,我目前见过最大的 是  2GByte 的容量的,

网友:
mpu 保护开了吗